51上的nrf24l01和STM32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04-20):
地址和频道都一样,为什么就通不上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呢,经过验证了没有?

网友B: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你需要分别验证51上和STM32上的程序,然后再通讯

网友C:
我记得网上有51和STM32 nrf24l01通讯的程序的,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D:
检查一下单片机接口电路部分,看是否有引脚短路了

网友E:
你哪个是主,哪个是从呢?主从都要调整好的

网友F:
nrf24l01我做过,对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的处理都是要求很严格的,你看看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G:
时序什么的,都要配置好的。先查查你的时序是都是OK的,单独发送和接收数据,是否是OK的呢?

网友H:
nrf24l01的多机通讯,楼主搞过没有了?调好了没,我也最近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时序什么的,都要配置好的。先查查你的时序是都是OK的,单独发送和接收数据,是否是OK的呢? ...

主要是时序问题,只要时序是好的,其他的肯定都能调通的。

网友J:
楼上说的对,实在调不出来的话,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波形。

网友K: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啊,一个一直发,一个一直收再试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楼上说的对,实在调不出来的话,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抓波形。

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都没有,怎么办呢?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F:
nrf24l01我做过,对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的处理都是要求很严格的,你看看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呢 ...

就是时序的问题,延时函数没有处理好,修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