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这个LM331芯片的VF转换电路对不对??急问!!!

楼主(2016-04-20):
multisim中没有LM331这个芯片,不能仿真,所以不知道这个电路到底对不对,如图所示,我用protues仿真了的,如图所示,输入1V好像不对,输入5V和10V的是对的吗?我也直接焊完了来测试了的,但由于没有0.1uf和0.01uf的电解电容,我都是用0.22uf电解电容代替的,正负15V的电源我也是用正负12V的电源代替的,但出来的波形不对,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根据官方电路仿真下看看;

楼主(2016-06-07):
引用 网友A:
根据官方电路仿真下看看;

我做出来了,谢谢

网友B(2022-02-23):
楼主,想问一下,在什么官网看这个用LM331做频率电压转换器的仿真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