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传感器接口电路的抗干扰技术及其应用

楼主(2016-04-20):
(图片)

网友A:
传感器是把规定的被测量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 一般由敏感元件、 传感元件和其它辅助件组成, 后续接口电路主要指信号调节和转换电路, 即能把传感元件输出的电信号转换为便于显示、 记录、 处理和控制的有用电信号的电路。

网友A:
形成干扰的三要素, 即干扰源、 耦合通道、 受感器。干扰源是客观存在的, 要有效地抑制干扰, 首先要找到干扰源,根据干扰传输通道,可以有来自电网、地线、信号通道、空间电磁辐射的干扰等。

网友A:
抑制电网干扰的主要措施是进行电源滤波。 可以对电源变压器采用双层屏蔽措施:在初、 次级线圈之间加一个金属屏蔽层, 并将屏蔽层接机壳地, 可减小分布电容值, 从而有效抑制高频干扰信号通过电源变压器进入次级。

网友B:
不光滤波,还得加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