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电路中的电容作用

楼主(2016-04-20):
例如以太网口外壳通过1000pf/2000V电容接到系统地,查了资料都说这个电容是用来放静电的,那么具体的原理是怎样的?为什么是1000pf/2000V?

网友A:
可能机器是浮地,并没有接到大地上,长期会产生静电,电容起到放电的作用。电压应该是安规防雷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机器是浮地,并没有接到大地上,长期会产生静电,电容起到放电的作用。电压应该是安规防雷的要求。 ...

那么对网口外壳打静电的时候,这个电容的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