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降压的问题

楼主(2016-04-20):
我现在想使用STM32测量一个频率信号的频率,但是信号的电压能到5V,STM32的IO口耐压只有3.3V,所以想把信号的电压降低之后再接到STM32,现在请大家帮助~~

网友A:
1、可以电阻分压输入;
2、加三极管转换下电平电压;
3、STM32输入串电阻;
4、……

楼主:
那可以用稳压管加限流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