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用滤波器设计软件设计所需的滤波器

楼主(2016-04-20):
关于滤波器设计,往往总是搞不清楚各种参数怎么定,用软件设计时,各种指标也不清楚具体意义,求大神能仔细讲讲怎样结合我设计所需,利用滤波器设计软件来设计出符合要求的滤波器,信号,比如,信号发生器输出1KHz,50mV的信号,用TI的滤波器设计软件FilterProDesktop,怎样设计出低通滤波器,可以有效的滤除杂波。过程越详细越好。感激!

网友A:
过程越详细越好

那就建议看书,从《电路原理》看起。

滤波器设计,起码得弄懂线性电路之最基本的理论(这在《电路》类书中都有)。具体关于各类滤波器,都有相应的准则和技术指标,据此就可以设计出符合要求的滤波器来。任何设计软件,都是基于相应的理论和准则。这些基础没有弄懂的话,相关软件也不可能用好。

网友B:
《电子元器件的选择与应用》看看这书应该就懂了

网友C:
TI的滤波器设计软件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建议看书,从《电路原理》看起。

滤波器设计,起码得弄懂线性电路之最基本的理论(这在《电路》类书 ...

,是啊,现在正在恶补电路,数电,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的滤波器设计软件太差

嗯嗯,我最近也接触到了一些别的设计软件,确实感觉到我问题里提到的那款不太好

网友D(2016-06-20):
建议还是从基本抓起,用拉式变换到复频域,列出传递函数,分析零点,极点,通过波特图和相位特性曲线进行分析;
还是从本质上理解电路原理,在利用工具的便捷性,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二阶巴特沃斯压孔电压源有源滤波电路截止频率就是1/2πRC,
还有放大倍数不能大于3,否则会不稳定,但是最好从数学和自动控制原理角度知道怎么来的。

网友D:
不要太依赖滤波器设计软件,还是自己推导一遍

网友D:
以我个人体会来说吧,原来做过射频系统里的频率综合器,就是内置VCO的PLL器件,里面关键是环路滤波器的设计,一般器件官网都有仿真设计软件,输入相位裕度和环路带宽,就能输出电路的参数,也大差不差能出来;但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本着从原理和本质的角度理解的出发点,捡起了复频域拉式变换和自动原理的基础知识,列出环路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以及波特图和极点、零点。从理性和感性充分理解了相位裕度选择45度的实际意义以及环路带宽的选择原则。
    建议看看国外的教材和日本人写的几本书《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滤波器篇》《锁相环(PLL)电路设计与应用》入手,不建议看大陆的教材。

网友D:
更正,是应用过内置VCO的PLL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