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6-04-20):
(图片)

网友A:
提示空间满了,是不是超出FLASH空间了?
楼主用的什么片子?多大空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空间满了,是不是超出FLASH空间了?
楼主用的什么片子?多大空间的?

大哥你好,我用的是PIC24F04KA201
这是参数,是因为超过4KB了么

网友A:
有可能,你屏蔽掉一部分再编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开方运算很占空间的,你flash才4KB,你不能用这个。
用其他方法吧,比如查表。 ...

嗯,查表怎么查呀,我是采样20个点求均方根

网友A:
感觉查表也不行,RAM512字节,FLASH4K,太少了。
你为什么选这个片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查表也不行,RAM512字节,FLASH4K,太少了。
你为什么选这个片子呢?

因为他便宜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他便宜呀……

便宜也应该在功能能实现的基础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