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这个用C语言怎么实现

楼主(2016-04-20):
数组 a[]={1,2,3,4,5,6}
从数组a得到字符串 s="1,2,3,4,5,6"  //是要有逗号 的。

可以不写代码,大致说下什么过程即可,谢谢各位。

网友A:
遍历打印,并拼接串;

网友B:
直接字符串不 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字符串不 就得了

逗号呢 ?

网友C:
sprintf(tempbuffer,"%d,%d,%d,%d,%d,%d",a[0],a[1],a[2],a[3],a[4],a[5]);大概就是这么个思路,具体sprintf语法问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rintf(tempbuffer,"%d,%d,%d,%d,%d,%d",a[0],a[1],a[2],a[3],a[4],a[5]);大概就是这么个思路,具体sprint ...

看到 了,不得不说我很笨

网友C:
你的双引号里面怎么写就能得到什么样的结婚,无论是冒号,逗号,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双引号里面怎么写就能得到什么样的结婚,无论是冒号,逗号,空格…… ...

是的,我太笨了。再帮我看下这个,谢谢
https://bbs.21ic.com/icview-1469462-1-1.html

楼主:
怎么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