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聊聊阻尼系数、相位裕量、稳定性、响应速度

楼主:
       根据《自动控制原理》线性系统时域分析这一章可知,ζ>1,过阻尼,ζ=1,临界阻尼,0<ζ<1,欠阻尼,ζ=0,等幅振荡,ζ<0,发散振荡。这个ζ是根据闭环传递函数(输出/输入)来进行定义的,则对开环系统和闭环系统都适用。

       如果继续阅读到线性系统频域分析这一章,会发现使用的都是开环传递函数,并且都是针对反馈系统。所以频域分析讲到的相位裕量是基于负反馈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如果你使用闭环传递函数来计算相位裕量,那就大错特错了。
       既然相位裕量是基于负反馈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那么相位裕量与负反馈系统的闭环传递函数有什么关系呢?
       由上图可知,ζ越小,输出过冲越大,相位裕量越小。
       我们知道为了相位裕量越大,负反馈系统稳定性越好,相位裕量越小,负反馈系统响应速度越快,因此相位裕量必须在稳定性和响应速度之间做一个折衷,根据经验相位裕量一般取45°左右。

       通过上文可知,相位裕量越小,输出过冲越大,那么这是为什么呢?相位裕量越小,则负反馈系统开环传递函数滞后越大,令输入sin(x),经过负反馈的开环传递函数之后,变成了sin(x-θ),经过比较相减得到的误差值为sin(x)-sin(x-θ)
误差值(相位裕量=135°,θ=45°)
误差值(相位裕量=45°,θ=135°)

       从上图可以看出,相位裕量越小,输入信号减去反馈信号的误差值越大,则“输出信号×误差值”也越大,则相当于调控力度增大了,容易产生阻尼振荡。相位裕量越大,误差值越小,则“输出信号×误差值”也越小,则相当于调控力度减小了,不容易产生阻尼振荡,从而稳定性提高了。

Phase margin and quality factor.pdf

网友A(2016-04-21):
to LZ:

严格说,并不是“开环传递函数”,而是环路增益。

网友A:
环路增益等于1(按正反馈符号约定),即:

    T(s)=1

是(闭环)系统的特征方程,闭环下这个等式必须成立。

在分析具有反馈的闭环系统时,通常断开环路且用s=jω代入T(s)得稳态下的环路增益,然后分析此环路增益。

网友A:
关于幅值和相位裕度,可以看下帖中的Nichols图

https://bbs.21ic.com/icview-1209994-1-1.html

楼主:
H大威武!!!

网友B:
你们都好悠闲哦,还这么有时间经历来研究这些~表示只熟悉几个名词了~~

网友C:
好多东西都已经看不懂了。

网友D(2016-06-20):
顶一个,其实上学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很空洞,也没办法,也许很多老师都不知道用在哪里的。
工作中,遇到具体问题了,捡起上学学过的东西,发觉理论基础还是很重要的,但时光已经过去,
    这个不是学生的问题,是国内工科教育的问题,一上来就是一堆公式,没有实际感性的应用做承载,实际上,我们认识世界直接就是来自感性的。看网易公开课,斯坦福的教授讲《电和磁》,一边做实验一边讲,很多不清楚的本质规律也逐渐慢慢清晰了。
    实际上也不能全怪老师,因为很多老师,自己都也许没正经设计个像样一点的电路和可以拿得出手的软件,怎么能指望他能从事物本质规律入手阐述原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其实上学的时候觉得这些东西很空洞,也没办法,也许很多老师都不知道用在哪里的。
工作中,遇到具 ...

每个学校规定,自已的毕业生都不能当教师,这样避了裙带,与辈份师伯叔的不良关糸,做学问就是真正的做学问。

网友E:
有一个小毛病,欠阻尼是阻尼糸数是0.707,不是1,以0.707作为分界。过阻尼还欠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小毛病,欠阻尼是阻尼糸数是0.707,不是1,以0.707作为分界。过阻尼还欠阻尼。 ...

0.707是欠阻尼,对应的相位裕量记得好像是45°

网友E:
引用 楼主:
0.707是欠阻尼,对应的相位裕量记得好像是45°

你对的,是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