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 HardFault_Handler 异常的处理 死机

楼主(2016-04-20):
在系统开发的时候,出现了HardFault_Handler硬件异常,也就是死机,尤其是对于调用了os的一系统,程序量大,检测堆栈溢出,以及数组溢出等,找了半天发现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估计想死的心都有了。如果有些程序开始的时候一切没有问题,但是运行几个小时候,会发现死机了,搞个几天下来估计蛋都碎了一地吧。。。一般来说运行操作系统  是以下几个问题
1.开始的时候给ucos分配的堆栈太小了,随着项目做多了,这类问题一般很容易解决
#define TASK_IO_SIZE  300
#define TASK_IO_PRIO 6
OS_STK  TASK_IO_STK[TASK_IO_SIZE];

比如修改300到 1000,做开发的时候 如果ram允许,尽量大些,免的麻烦

2.数组溢出
这类问题一般在通信中,接受数据的时候,特别是长度不定的时候
比如协议为     :开始 功能码  长度  数据1 数据2 。。结束
长度决定了后面的数据多少,在分配接受缓冲的时候  ,突然来了个错误的长度比如255
但是我们分配buffer[100],只定义了100,这样数组就溢出了
所有在放数据之前要对长度进行判断是否合理,以后 如果有长度 或者索引就要想到溢出。。

3.使用了非法的指针 ,比如空指针 ,编译对的但是运行就错了
u8 *p = null;
*p = 1;       把0地址的数据强制设置为1, 不错才怪

4.使用 OS_ENTER_CRITICAL();
使用了 OS_ENTER_CRITICAL(); 却忘了OS_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
特别是在这个函数OS_ENTER_CRITICAL();  调用了子函数也有的这类情况,很容易忘记关闭的这样就造成了“死机现象”
因此如果调用的话  建议在函数中加入OS_CPU_SR cpu_sr = 0u;局部变量 在管理临界区  os的内核程序也是这么用的 ,而且要注意,临界区一般用于全局变量的写操作,时间要非常快的,任务中的变量可以不用添加。

常见的就上面几种了,说说硬件异常了 怎么来发现,这个才是主要的
举个例子:
a.仿真,运行程序的时候点红色X进入异常
HardFault_Handler 异常的处理 死机,估计这是网上最全的吧" title="关于stm32  HardFault_Handler 异常的处理 死机,估计这是网上最全的吧" height="368" width="690">

b.调出堆栈窗口,也就是黑匣子
HardFault_Handler 异常的处理 死机,估计这是网上最全的吧" title="关于stm32  HardFault_Handler 异常的处理 死机,估计这是网上最全的吧">

c.查找问题

d.找出出错的函数
HardFault_Handler 异常的处理 死机,估计这是网上最全的吧" title="关于stm32  HardFault_Handler 异常的处理 死机,估计这是网上最全的吧" height="340" width="623">

e.解决问题
HardFault_Handler 异常的处理 死机,估计这是网上最全的吧" title="关于stm32  HardFault_Handler 异常的处理 死机,估计这是网上最全的吧" height="311" width="601">

f  一些思考
很久之前在研究stm32 库源码的时候  发现基本上 每个函数进入之前都做了参数的检测,当初还觉得检查不检查貌似没什么大的作用,自己使用的时候注意就好了,现在是不是改变看法了吗?编程的时候很多问题,在参数检查的时候被过滤掉了,这样在开发大型项目的时候,可以给您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反而会提供开发效率哦

当然网上也有很多,检查寄存器LR SP等地址 来反推出最后运行的汇编函数调用地址的,但是肯定没有上面的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