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678 EMIF16写程序

楼主(2016-04-21):
在TI论坛上看到的程序,是EMIF16写的程序吗。

void Emif16Write (unsigned int *data,unsigned int len)
{

while((CSL_semAcquireDirect(3)) == 0);//use 3 hardware semaphore
for(unsigned int i = 0; i < len; i++)
{
*((unsigned int*)0x74000000) = *data++;
}
CSL_semReleaseSemaphore(3);
}

for循环里的是什么意思?

CSL_semAcquireDirect()、CSL_semReleaseSemaphore()括号内的是信号量?3是什么意思?

或者有EMIF16读写的程序可以分享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A:
使用了CSL库   手册中你找找这些函数
看看相关参数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CSL库   手册中你找找这些函数
看看相关参数的意思

嗯嗯,,
就是不太理解信号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读写间隙

网友B:
等待信号触发

楼主:
请问您指的是哪里?整个程序段还是 信号量那部分?

网友C:
这是不是加入线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