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9怎么在PCB板上写汉字

楼主(2016-04-21):
我学画PCB,想在PCB上写汉字。我知道如何写字符,可是不知道怎么
在PCB板上写汉字。我问了一个搞硬件的,他试了一下,说不行。
请问高手,真的不可以吗?
如果不可以,那就算了。
如果可以,请问如何操作才能写上汉字?谢谢

网友:
PROTEL 2004 DXP 就知道,不知道在PROTEL做好的汉字能不能在AD9用

网友:
百度搜索  汉字转PCB

楼主:
谢谢。怪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标注字符,像这样。

这是我在PCB toplayer层标的字符,我的意思怎么标注汉字?

网友A:
AD9可以直接输入汉字,字体选 True Type就行了

楼主:
好了,感谢楼上。怎么感觉不能打赏了?点了没反应。

网友B:
各位高手,PCB放置汉字没有什么问题,放置图片有没有好方法,我还没有思路,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位高手,PCB放置汉字没有什么问题,放置图片有没有好方法,我还没有思路,谢谢! ...

可以用AD自带的**制作脚本做啊,单独吧图片做成一个封装,但是只能是单色位图。做个简单的**,图画还是可以的,复杂的就不好了。

网友D:
你把图先做成dxf,就很容易导入到ad/dxp。

网友E:
直接添加就行,选定字体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TT字体,不过部分厂家在用99,就乱码了

网友G:
楼上正解,所以建议还是用4楼的做法

网友H:
先把汉字做成BMP位图,再用AD自带的一个脚本转换成丝印图案,最后复制粘贴即可

网友I:
如果仅仅导出gerber文件生产,不转99SE的话,选择 true type字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