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模拟电源和地问题

楼主(2016-04-21):
使用SMT32芯片的AD采样,发现误差很大(>50mV),查了资料说要独立电源和地,Vref+和Vref-一定要与Vdd和Vss分开,Vref-必须和Vssa相连,Vref+必须与Vdda相连,我理解这样处理:芯片上Vref-与Vssa是相邻管脚,直接连通,Vref+与Vdda也是相邻管脚短接,二者在芯片附件加1个10uF和103电容,然后Vref-与相邻的Vref+平行布线至板电源入口处,Vref-与板电源地之间加一个磁珠,Vref+接TL431(做基准电压输出),这样处理对不对,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过!

另外,在布板时Vref+和Vref-一般要布多宽,或者其他什么要求,才能有效避免干扰?跪谢!

网友A:
参考源的供电必须恒定、低纹波且需抑制电磁感应带来的干扰,还要注意地回路噪声的处理。

网友B:
STM32的每个电源pin脚,包括VDD、VREF都必须就近接一个小电容,否则对AD采集的数据会有偏差,之前吃过这种亏,查了好久才发现。
Vref和VSS可以相连,这样地平面更完整,效果不错,布线粗点好,不过Vref的电流小,影响不大。

网友B:
还有,首先你得确保电源滤波做好,再次得确保TL431的输入输出就近有大小电容并联,精度要求高的建议换更专业的器件,比如REF3025

网友C:
你的vref已经连到vdda上了,tl431还能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参考源的供电必须恒定、低纹波且需抑制电磁感应带来的干扰,还要注意地回路噪声的处理。 ...

低纹波,用在单片机给的纹波要小于多少合适,60M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低纹波,用在单片机给的纹波要小于多少合适,60MV?

那要看用来干什么,应用有什么要求,不存在泛泛的什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