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旭F28335的eQEP模块接线

楼主(2016-04-21):
求助各位~~很基本的问题。。这个我想用eQEP模块接编码器,这个接线问题该怎么接呢?用的是研旭的F28335至尊板,相关资料找了半天都是讲原理的,结合实际板子的具体接线我直接就傻眼了。。。我的电机上的编码器是连着驱动器的,输出的编码器信号线有6根,是差分形式的A+,A-,B+,B-,Z+,Z-,是不是还要先转成单端输出的ABZ三相再连呢?

网友A:
应该是要转换的    QEP接不了差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转换的    QEP接不了差分线

3Q!我后来查了一下,的确是要转换成单端的,前几天没来的及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3Q!我后来查了一下,的确是要转换成单端的,前几天没来的及回复~~

恩   转换还有一定的好处   可以起到对信号的整形作用
好多将编码信号没有处理接入MCU    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B(2017-04-25):
我想知道轉換完單端之後 地是不是也要送入dsp裡面,因為用示波器看是要接地不知道是不是接近dsp也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