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研旭F28335eQEP模块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6-04-21):
好吧,其实这还不算编程问题。。比那个还基础。。问题如下:我用的是研旭的F28335至尊板,想用eQEP模块接编码器的输出线~~~~目前伺服电机编码器是连在驱动器上的,能够引出来的是差分形式的6根线,A+A-B+B-Z+Z-这6跟,我想问一下这个线与实际板子的eQEP接线柱是怎么连的呢是不是还需要转成单端的ABZ才能接呢?
有大侠指点一下吗?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解决了,用一个差分转单端的板子转换了一下,F28335的eqep的接线柱接的是单端信号

网友B(2017-04-25):
我想請問一下轉接板上的地有需要連接進dsp嗎 ? 是要進哪一個pin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