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源里主动PFC和被动PF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4-21):
求教:电源里主动PFC和被动PFC有什么区别?到底应该买哪种?

网友A:
主动PFC电路由高频电感、开关管、电容以及控制IC等元件构成。电路的特点是构造复杂,但优点很多:功率因数高达0.99、低损耗和高可靠、输入电压可以从90V到270V(宽幅输入)等,由于输出DC电压纹波很小,因此采用主动式PFC的电源不需要采用很大容量的滤波电容。

网友A:
被动式PFC通常为一块体积较大的电感,其内部由多块硅钢片外部缠绕铜线而组成。功率因数不是很高,只能达到0.7~0.8,因此其效率也比较低,发热量也比较大。被动式PFC也并非一无是处,其结构简单,稳定性上表现好,比较适合中低端电源。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请大家帮助。

楼主:
哪些电源是设计了主动式PFC?怎么区分?

网友C:
主动式PFC主要由高频电感、开关管、电容以及... 但是采用主动PFC设计的电源价格比较高。

网友C:
主动PFC不代表比被动PFC性能强,也不是什么高档的象征,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主动PFC的主要作用就是宽电压了。

网友D:
主动试PFC比被动式PFC节能

网友D:
PFC电路有两种:有源PFC和无源PFC。无源PFC一般采用电感补偿方法使交流输入的基波电流与电压之间相位差减小来提高功率因数,有源PFC由电感电容及电子元器件组成,能够获得更高的功率因数,但成本也相对较高。 有源PFC,又叫主动PFC,在其电路中往往采用集成度高集成度的IC,可以适应90V~270V输入电压,并有高于0.99的线路功率因数和较高的可靠性的优点。输出不随输入电压的波动变化,因此可以得到高稳定的输出。 同无源PFC相比有源PFC不再需要采用很大容量的滤波电容。但是采用主动PFC设计的电源价格比较高。 无源PFC,又叫被动PFC,一般采用电感补尝方法使交流输入的基波电流与电压之间相位差减小来提高功率数。成本较低,理论上效果明显不如有源PFC。 但是根据我国电网的实际情况,电网电压普遍偏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主动PFC的作用就不是那么明显,反而被动PFC由于工作原理相同,且价格便宜而被广泛使用。 主动PFC不代表比被动PFC性能强,也不是什么高档的象征,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主动PFC的主要作用就是宽电压了其实有些人所谓的"主动PFC的是好电源"的论调只不过是因为一般大厂的中高端产品都使用了APFC,而低端用了被动PFC而已,简单的说,就是"好的电源也许会用APFC,但用APFC的不代表就是好电源了",有主动PFC的电源未必有前几年没有PFC的极品电源性能好;我觉得可以拿LCD来比喻,173P比710N好不是因为173P有DVI接口:D 所以说一般用户买电源不用太在意这些,高档电源中也有用被动PFC的,没必要把PFC看做购买的主要因素、做工、性能、噪音等才是主要因素 。 主动的损耗多一些。那个80%完全是因为12v占输出功率比重增加而带来的,也就是说其他电源只要输出功率12v比重增加效率就会上去,根本不是什么稀奇事情。而且,电源必须工作在某种负载条件下才可能达到最高效率,比如400w电源带350w负载效率最高,而用户不可能保持随时都是350w的用电功率,因此fsp的每年节约多少多少纯粹误导,只是用来促销让你掏钱用的熬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动试PFC比被动式PFC节能

一般都是怎么区分选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动试PFC比被动式PFC节能

都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F:
你要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F:
主动试PFC好一些。

网友G:
主动式PFC补偿的电源中有一个大电容和电感在散热孔附近,被动式PFC补偿的电源只有一个电感在相同的地方

网友G:
而且主动PFC可以降低电源消耗

网友G:
楼主的电路是应用在哪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而且主动PFC可以降低电源消耗

主动pfc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主动式PFC补偿的电源中有一个大电容和电感在散热孔附近,被动式PFC补偿的电源只有一个电感在相同的地方 ...

这是特征点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被动式PFC通常为一块体积较大的电感,其内部由多块硅钢片外部缠绕铜线而组成。功率因数不是很高,只能达到0 ...

一块体积较大的电感?

网友I:
推荐使用金升阳现成的电源模块简单多了。

网友J:
主流市场仍然会发现还有不少的被动PFC电源产品的

网友J:
还是推荐主动pfc吧

网友K:
被动PFC已过时,买电源只选主动PFC

网友K:
被动PFC相对主动PFC,功率因数较低

网友L:
被动PFC方案简单的结构也形成了其最大的特点——低成本。

网友L:
主动式PFC可以达到较高的功率因数

网友M:
楼主要应用在哪来的?

网友M:
推荐主动pfc

网友N: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N:
你要用在哪里,才能选择电路呢

网友O:
被动式PFC效率低,还是选主动的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G:
主动式PFC补偿的电源中有一个大电容和电感在散热孔附近,被动式PFC补偿的电源只有一个电感在相同的地方 ...

这个都是这样设计的吗?

网友N:
弄个主动PFC

网友N:
效率更高一些,而且更符合现在的电源

网友P:
还是在功耗上的不同吧

网友P:
建议选择主动pf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