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变废为宝】+ 焊接必备吸烟仪

楼主:
说到变废为宝,刚好前几天自己做了一个吸烟仪,趁此活动机会展示一下!
电工都知道在家焊点东西玩的时候的焊烟难闻,很多时候大家都会买个吸烟仪(100元左右)或是简单diy,用个风扇加上一片过滤锦,往往风压不够效果不理想,当然也有人买便宜点的吸烟仪,吸烟仪最大的成本在滤锦上,便宜点的想要好用,很难,所以俺就决定自己来做一个了。
吸烟仪无非两种方式,
1.室内循环,过滤气体,这就必须要用到过滤吸附:这个耗材成本高,对于家里diy玩玩,有点过于浪费了,毕竟不是天天要用,雾霾天气,放着吸空气中的粉尘大约没过久绵芯也就费了。
2.抽走,直接将废气排出室内:这个方式简单易实现,对于diy爱好者来说比较合适又经济,简单的说就是一个风扇就解决问题,缺点当然是直接排到室外对环境嘛也不是太讲道理,个人diy的量上来讲,还是不会多大的环境污染的。所以就选用了这个方式进行diy。
首先,咱得想想大约需要哪些东西来完成大计:  基础低配版:   1.风扇      2.通道      3.电源       这三样是不能少的。
                                                                      中配版: 在基础版上 增加一个 风罩 。
                                                                      高配版:在中配版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支架。
材料接下来是配件展示(当然是高配全套的材料)
1.风扇:来源旧电脑拆机8cm CPU风扇:选择理由,CPU风扇的风量与风压都够大,比机箱风扇要暴力,当然如果喜欢12cm的也是可以的,后面的配件都相应的增加规定就行了。拆掉两根调速,测速线,此处需要全功率对于是没有用的线

2.通道:通道由两部分组成,接口与管道
接头来源:公司年货装香菇的塑料筒子,略大于8cm的直径,底部锯掉成接头,(将盖放一边备用,后面基实有用处,今天发贴才想到,但是我的已经丢掉了所以没法展示了)
要点提示,接筒子要有一定的硬度,用于支撑,又不能太硬,会导至拆装麻烦

管道: 去五金店买的8块钱(上海价),可拉长到2米,可伸缩管(抽油烟机用的)

3.电源:
旧的洋垃圾收的全汉剪线电源,12V 5A 60W的,几年前买入的,当时是5块钱,原来diy音响用过的,功率比较大,这里不需要这么大电源需要与风扇配套(功率与电压)。

4.风罩:
来源:CPU风扇上面配的风罩,大约只有很旧的品牌机上有,不过很多旧一点的38度机箱都会有侧板风入口会带一个这样的风罩
       :将风扇与风罩合体,没有螺丝,简单而暴力的用1.5的铜线五花大绑到一起了!这个需要注意风扇的方向哟,别装反了!
如果你用家用排风的大风扇,一定要加风罩,因为风扇直接抽的时候,均质流体流速与压力成反比,所以叶片最外圏的压力是最小,而风扇中心的压力却不是最小的所以会出现 中间的烟到风扇边上后由中心向叶片外围迅速冲过来,这样会有一部分烟冲出来到外围静态区,这样效果就不好,有时候有烟在风扇边上垂直于风扇打圈圈 就是吸不走,就是这个原因。

5.支架:
   这个,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有,我忘记拍了对不起大家,某宝上抄一个图来,就是这种,平时根本没用处,放大效果也不是太好!原来有图的!呵呵补上

开始组装咯
1.把风扇风罩合体 插入到接头里面,这里就要接头有前面所说的一定的硬度要求咯。线从
2.把风扇 电源线从此处接到外面来,从前面出,因为后面要接管道。
3.把风扇,接口合体,插到管道上面,要大小差不多哟,如果房子大,桌子大,可以直接粘到一起拉,长期放着就行,我桌子小要保证可拆解,伸缩管是有规格的,所以前面这个接头筒子选的时候要注意哟。否则这里可能配不上。

基本完成组装了
中配整体样子

使用图

看上去不错吧!
不看广告看疗效,开机试试,今天没有东西要焊,那边就拍几个简单点的测试冒着被媳妇骂的风险点根烟,其实是有烟在吸,但是拍了看不出来!
哪就只有用铬铁来试试展示了!看到吸烟了没?好吧!这个还是不明显。
我拍个视频,再截图,这个总能看清了吧!
注意点:
1.风扇要放在筒内,不要放在外面向里吹,因为风扇的吸风的时候有侧面风压,从而吸烟效果不理想,不相信的可以自行测试
2.标示出的空隙处不需要封,封住效果不如没有封住,这个利用的是飞机发动机外函道风量大原理,这个外函道其实也会吸烟的可以吸掉没有被风扇吸走的外围烟,不相信的可以自行测试,当然也可以去查下飞机发动机或是无页风扇,这个是外函道的风量可以通过计算得出,是吸风进出,而不会反吹出来。
展示一下外函道吧
展示完成
下面拆开收起来,要睡了吧!晚上一点多拍,拆开不占地方可收纳。呵呵!

最后展示一个配套的小玩意!
剃须膏瓶子+清洗球 做的
1.把剃须膏瓶切断,注意要用完用多放放空,以防万一,
2.用钳子把切口边上一点一点的拔到向内,防止割伤手,
3.把清洗球放进去,效果很不错的!这个就不展示效果了,拿铬铁的时候真的不好拍。

另外还有两块硬盘,准备利用下,谁有没有什么好主意,一块迈拓,一块WD黑盘,都是自己拆过的,电路驱动是好的 电机能转!别的都拆光了!这个密封条准备利用下,
发挥想像力吧!

网友A(2016-04-21):
哇塞,真的是太棒太棒了,小喇叭为你点赞

网友B:
,我去,非常实用,给力!32个赞、赞、赞

网友C:
这个做的非常给力啊~

网友D:
我也回家做个去

网友E:
结束烟熏火燎的历史。

网友F:
我用家用排风,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家用排风,效果不是很好

这样效果还不错哟,比那种普通抽油烟机要效果好!因为普通抽烟机是广吸,其效果不好。这家伙特别是下火锅的时候用这个吸热气与火锅味,效果很好,不过一会儿接头里面会有很多气水,但是效果绝对好,还不用离太近就可以吸。科普一下:如果你用家用排风的大风扇,一定要加风罩,因为风扇直接抽的时候,均质流体流速与压力成反比,所以叶片最外圏的压力是最小,而风扇中心的压力却不是最小的所以会出现 中间的烟到风扇边上后由中心向叶片外围迅速冲过来,这样会有一部分烟冲出来到外围静态区,这样效果就不好,有时候有烟在风扇边上垂直于风扇打圈圈 就是吸不走,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G:
总觉得电工焊几块样板搞这么大场合是小题大作,又不是成天焊板的线上工。。

楼主(点评):
说的很实在,不过俺们不是电工,呵呵,我是业余爱好者,很多东西都没有,顺手做的!

楼主(点评):
不过diy是一种乐趣,至于另的真的重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总觉得电工焊几块样板搞这么大场合是小题大作,又不是成天焊板的线上工。。 ...

这东西会积累的啊,焊了三十来年了,现在偶尔白天焊了几块板后,晚上就咳得厉害

网友H:
楼主DIY水平不错哦,加油,自己动手做出来的东西,看着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会积累的啊,焊了三十来年了,现在偶尔白天焊了几块板后,晚上就咳得厉害 ...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一焊板超过半小时就胃痛,真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一焊板超过半小时就胃痛,真的!

你把烟气吞先去了?

网友F:
看看我这一堆排烟系统效果都不理想,真是差距啊!

网友J:
我只能说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这一堆排烟系统效果都不理想,真是差距啊!

你牛B,这么多家伙,不过别把这些家伙一起用,一起用效果会相反,因为叶片相位不一家,会有来回压差,导烟跑来跑去就是抽不走!

网友K:
给楼主点赞~!~设计的很不错,支持!!

发新帖 本帖赏金 6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L:
多弄个几个,炒菜的时候都可以用了

网友M:
楼主的方法不错,不过有个问题就是管子太大了,而且风扇很小。我用过的是AC风扇直接嵌到管子里面,不过管子大,不好放。我有个想法,不过很长时间没动。就是用3D打印机,打出一个喉管,固定到风扇上,然后用洗衣机的排水管,(杂货店有卖)排出去,这样管子小,不占地方。而且大管子时间长了容易老化,碎掉。

网友N:
不错的设计,关注生活,乐享DIY!

网友N:
硬盘做个电子钟吧,LED旋转显示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方法不错,不过有个问题就是管子太大了,而且风扇很小。我用过的是AC风扇直接嵌到管子里面,不过管子 ...

你可以先试试细管子,AC风扇相对风压比较暴力,细管可能不是什么问题!这个CPU扇,原来也想过用细管,细管正压可能会能可存在回呛的问题,流体湍流的时候需要足够的压力来保持,这个雷诺数相关,雷诺数与密度(ρ)、速度的开方(\sqrt{u})成正比;与管径(D)和黏度(u)成反比,所以减少管径的时候需要计算一下会不会因为过高的压力形成过渡流,如要过大的管,管道会振动声音较大,对排风空间较小的地方可以考虑一下小管道湍流。

楼主:
引用 网友N:
硬盘做个电子钟吧,LED旋转显示那种

好主意,有空试试看看!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先试试细管子,AC风扇相对风压比较暴力,细管可能不是什么问题!这个CPU扇,原来也想过用细管,细 ...

楼主你好牛X,空气动力学都会啊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看过几天弹道学里的空气动力学。什么雷诺系数啥的。

网友O:
太厉害了,我们这就是用了个风扇往外吸,没有加管子这些,没有你这个吸力大

网友P:
mark,回家给我爹也做一个

网友Q:
风扇太小,抽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Q:
风扇太小,抽不出去

关键是风量与风压要够,风扇小点其实没有多大关系的,

网友R:
我之前都是直接直接带口罩或是用毛巾缠到头上,焊锡烟闻多了确实头会不舒服。这样的吸烟机倒是蛮有趣味

网友S:
硬盘可以做一个硬盘时钟,我以前做过一个,挺好玩的

网友T: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U(2016-07-08):
应该可以的

网友V(2018-12-25):
工作台抽油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