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进行电流采样时,采样电阻压降怎么得来的

楼主(2016-04-21):
进行电流采样时,采样电阻两端电压怎么测来的?看到有些说是运用运放差分,ADC转换来的,是不是这样,欧姆定律啊,U= I*R, 这个I 是采样的电流是未知的,求大虾具体说明下

还有个 比如客户的使用采样的电阻,输出的直流电流或电压高了,从哪几方面解决问题呢? 用电阻采样方式是不变的

网友A:
基本参考U= I*R 来定
但是 一般的电阻 要考虑温飘 所以都用毫欧级的做采样
猛铜电阻 合金电阻等
所得的 mV信号 进运放 转换 给AD

网友A:
输出的直流电流或电压高了
这句话有歧义的
经过个采样电阻 怎么就电压 电流高了?
还是说 是采样得到的值搞了?如果是这个
1 考虑温度 2 考虑采样电路线性 精度
3 考虑电源纹波

网友B:
康铜线,欧姆定律,路过!

网友C:
你是不是想问,你们做的或者是采购回来的电源,用了某种采样电阻做出来电流会偏大?

网友D:
采用电阻检测电路用得当然是欧姆定律,无论输出电压大小电流流过固定值的取样电阻产生的压降成正比的,这个压降就反影回路中的电流了。通常采样电阻的压降需要通过运放差分放大匹配单片机ADC采样的范围,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