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内阻”、"低内阻"、"驱动能力"的疑问

楼主(2016-04-21):
依照我浅显的理解:
电压源内阻越低,驱动能力越强(带负载的能力越高)。
负载电阻越高,越容易被(电压源)驱动。

电流源内阻越高,驱动能力越强。
负载电导越高,越容易被(电流源)驱动。

对于同一个电源,既可以戴维宁诺顿等效成电压源,也可以等效成电流源,但内阻是相同。
--------------------------------------------------------------------
问题:
对于一个普通电路,例如电压源驱动共E三极管,负载(三极管)的等效阻抗是确定的。我们通常说内阻小,则驱动负载的能力强,但是如果将其看作电流源,那么驱动能力难道就低了? 岂不是前后矛盾?

请教这个问题应该怎样去认识,谢谢。

网友A:
不矛盾。强、弱是相对的。比照什么基础而言的强弱。没有矛盾。

网友B:
不矛,原来电压源时,内阻是串联的,当电流源时,内阻是并联的,且理想电流源的值是理想电压源的值/内阻。其实,同一个物理器件只要对外作用一样,其评价也是一样。

网友C:
不是矛或盾的问题,是错误认识或理解的问题

网友D:
电压源等效为一个理想电压源 Vs 与一个内阻 Rs 的串联。

外接负载 RL 后,负载上的电压和电流为:
VL = RL × Vs / (Rs + RL)
IL = VL / RL = Vs / (Rs + RL)

电压源转换为电流源时,成为一个理想电流源 Is 与一个“内导” Gs 的并联:
Is = Vs / Rs
Gs = 1 / Rs

外接负载 RL (电导为 GL = 1 / RL)后,负载上的电流和电压为:
IL = GL × Is / (Gs + GL) = (1 / RL) × (Vs / Rs) / (1 / Rs + 1 / RL) = Vs / (Rs + RL)
VL = IL / GL = Vs / (Rs + RL) / (1 / RL) =  RL × Vs / (Rs + RL)

因此电压源转换为电压源后,在同一个负载上的电流和电压是不变的。

电压源内阻越小,对应电流源”内导“越大;负载电阻越大,对应负载电导越小。
所以,下列两个说法是说的同一件事:
电压源内阻越小,负载电阻越大,负载上的电压和电流越大;
电流源“内导”越大,负载电导越小,负载上的电压和电流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