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STM32F407的IO口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6-04-21):
想采集一个16bit宽的12MByte/s的并行开关量信号,可不可以?IO口参数中的50MHz应该怎么理解才对?

网友A:
12M没啥问题;
但是你程序其它事情就干不了了;

楼主:
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个数通过网口再传走,就这点儿事儿。

楼主:
好像即便是IO口的速度够但网口速度也不够,100M的网速传12M的速度好像传不了。

网友B:
12MB=96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