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楼主(2016-04-21):
怎么用STM32F103 在内部SRAM中开辟一点内存,用来存放一组数据,而且不影响程序的运行。。。。怎么对内部的sram进行读写?不懂啊、。。。。迷惑一天了

网友A:
数组与变量都是存放在SRAM的。
可以直接读写也可以用指针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组与变量都是存放在SRAM的。
可以直接读写也可以用指针读写。

如果我想把一组数据(如300字节)存以某一地址为起始地址的地址中,程序运行时,会对我里面的数据产生影响吗

网友B:
也可以放到内部FLASH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放到内部FLASH里;

我是实时的对这个数据进行读写的。。。放在内部flash不太好吧

网友C:
你定义一个全局数组,然后绝对地址定位就行了

网友D:
定义个数组专门存放应该可以吧

网友E:
在ide里面(keil或者iar)的内存分配里面定义一个新的段,然后在程序里面把你数据分配到那个段,然后就行了

至于怎么在ide定义新的内存段,具体keil和iar的操作方法不一样,相对而言keil要简单一点,而iar则需要修改icf文件

网友F:
你定义一个数组是不是就开辟了一个空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定义一个数组是不是就开辟了一个空间啊?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