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QSDL DDR3 Script Aid V0.10

楼主(2016-04-21):
在原先fsl的板子上换了DDR,现在MFG 没法烧录下去了
是不是需要先用I.MX6DQSDL DDR3 Script Aid V0.10工具校准参数后重新编译呢
填写数据时发现 Memory type:应该是 DDR3-1866 但是没这个选项 只有1600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Device Information
Manufacturer:        Micron
Memory part number:        MT41K256M16TW-107
Memory type:        DDR3-1600

网友A:
这个工具还是有点问题的,你可以直接根据颗粒手册去修改相关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