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思考题:线性系统的定义

楼主(2016-04-21):
已知对某系统,激励e1对应的响应为f1,e2对应f2。
假设此系统为线性,则激励e1+e2的响应为f1+f2!
特例:若e1=e2=e3=……=en,则响应f=nf1

问题:线性定义和特例之间是什么关系?由定义一定可以推出特例吗?

进一步思考:满足叠加定理的系统,一定是线性的吗?

网友A:
你搞这些抽象的问题有什么用?
最重要的是满足叠加定理,是不是“线性”这个词无所谓,也可以重新定义满足叠加定理的系统叫“非线性” 或其他名词,只要逻辑上说得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这些抽象的问题有什么用?
最重要的是满足叠加定理,是不是“线性”这个词无所谓,也可以重新定义满足叠 ...

你买那1k多块钱书,肯定没看过,或者买的是小说诗歌。

两者是必要条件关系,怎么叫无所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买那1k多块钱书,肯定没看过,或者买的是小说诗歌。

两者是必要条件关系,怎么叫无所谓?

满足叠加定理与线性之间是一种定义的关系  有什么太多要讨论的?
信号与系统,如果基本概念我都搞不懂,就不在板上混了,大概十年前就搞清楚了
反而要质疑你上千块钱一本的书有么舍得看么
看看我2016年最近这几个亚马逊的买的一些书 涵盖流体力学的 电子管的 开关电源的 机器学习 高速列车 FPGA 电磁场 超声 光学 雷达 等等
模电 信号与系统的现在这方面的书我很少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足叠加定理与线性之间是一种定义的关系  有什么太多要讨论的?
信号与系统,如果基本概念我都搞不懂,就 ...

小7买书没有经验啊,比如第一本书「电子管放大器」,看看目录就知道某网友点评是对的--50%是废话,30%是基础,20%是不确定!
此书开篇的数学符号,什么a=b,这怎么连初中数学也讲啊?
接着是电路基础里面的,什么欧姆定律,什么Q=It,。。。。
接着各种电子器件。
后面傅立叶变换也是一章?

你花100多块钱买这样的书不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看看书名,就知道你的知识面比老抽还广,几乎每本书都对应一个领域,你想干院士也用不着吧?

...

FPGA类的书主要是想开发东西,比如电磁、超声检测仪器,以前用单片机dsp,想转用fpga,高速的考虑
电子管我应该不做这方面的东西,业余看看,支持一下这些书的作者
流体力学、声学、电磁场在数学描述上有一定的类似性。
开关电源仿真的书,因为想做大功率的东西,想先仿真看看。
光学的,因为想用光纤传数据,了解了解。还考虑用光做一些检测仪器。机器学习,一方面现在大数据、智能控制等很火,上学时自动化专业学过一些,关注一下,另外那本机器学习是python语言的,我偏向于搞硬件,没时间搞软件,以前试图用VC++,labwindows,没弄好,python门槛低,用途大,学学
我是一个工程师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看看书名,就知道你的知识面比老抽还广,几乎每本书都对应一个领域,你想干院士也用不着吧?

...

今天当当200减100 赶快去买
我买了几本
数学方面:龚升的简明微积分 顾樵的数学物理方法
硬件:  超声硬件系统,相控阵雷达,收音机,声测井软件:一本python方面的
业余:  物理前沿 3D人体  网页设计还有一本机械方面的 了解一些常见的机械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满足叠加定理与线性之间是一种定义的关系  有什么太多要讨论的?
信号与系统,如果基本概念我都搞不懂,就 ...

你要是都看了,那我深表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当当200减100 赶快去买
我买了几本
数学方面:龚升的简明微积分 顾樵的数学物理方法

不买了,本人已心灰意冷,实在不想买了。
买了几千块钱的模电方面书籍,只有十几本有用!其他的都束之高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都看了,那我深表佩服

每本他只要能看懂个4成左右,我就佩服了。比如中科大那本,是医学专业的,打基础就得2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本他只要能看懂个4成左右,我就佩服了。比如中科大那本,是医学专业的,打基础就得2年。
...

中科大叶邦角的那本电磁场? 这边是大学课本,不是医学专业的吧 讲的比较通俗啊,和赵凯华那本电磁学类型差不多    叶邦角好像和别人还有一本电动力学 门槛稍高些

超声成象那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满足叠加定理与线性之间是一种定义的关系  有什么太多要讨论的?
信号与系统,如果基本概念我都搞不懂,就 ...

哈哈,说句真话,你的钱花的不值,都是一些什么书啊,老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当当200减100 赶快去买
我买了几本
数学方面:龚升的简明微积分 顾樵的数学物理方法

3D人体解剖图,我晕。
想当全才啊。

网友C:
线性系统不是还有一个条件吗。
你列出的是additivity, 还有一个homogeneity啊。
如果一个线性系统,则就满足叠加定理, 但不能说其它的系统都不满足叠加定理。

楼主难道想说,additivity其实已综包含homogeneity???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少了混沌电路,等于缺了一角。平常不讲出来,以谦虚为本。像我什么都不懂,但却自恃甚高,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

不懂的问L老师啊!
叠加法则——**听讲过一次,就是“一张大饼厚5mm,两张就是1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系统不是还有一个条件吗。
你列出的是additivity, 还有一个homogeneity啊。
如果一个线性系统,则就满 ...

想说这个定义是物理系统角度考察,而实际物理系统会有无穷多可能,于是你若从数学角度考察,会晕!会觉的不可能。

能否举个满足叠加定理,但却是非线性系统的例子?

楼主:
/ 可见,叠加原理(superposition principle)其实就 是线性系统(或线性映射)的定义!其涵盖了可加性和齐次性。/

各位不服不行啊,此贴再一次直指要害,又一次说中了,最熟悉的就是最陌生的,这个概念许多人糊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说这个定义是物理系统角度考察,而实际物理系统会有无穷多可能,于是你若从数学角度考察,会晕!会觉的 ...

举不出来,我是在猜想,系统千万种,可能有一些特珠的非线性满足叠加性,因为我们又不能穷举所有的非线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