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PA5不能设置

楼主(2016-04-21):
   发现pa5 pa6 pa7 不能设置.  看 GPIOA->AFR没有发生变化, 而串口却可以. 哪位大神知道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_5,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_6,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_7,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USART2);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GPIO_AF_USART2);

楼主:
且在进行spi设置时, 查看相应的寄存器值都为是,就是根本没有设置进去
RCC_APB2PeriphClockLPMode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PI_I2S_DeInit(SPI1);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1,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