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测电流,第一眼居然没有看出违和感

楼主(2016-04-21):
这样测电流,第一眼居然没有看出违和感

网友A:
为啥没违和感,一眼看出不正常,正常的都是破破的线

网友B:
可以测出共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测出共模电流

嗯这个说法让我思考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没违和感,一眼看出不正常,正常的都是破破的线

没get到你的点

网友C:
那只破夹子比那破手机贵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只破夹子比那破手机贵N倍

哈哈哈, 其实做电工的都是真正的土豪, 每天都是玩着动辄几万几十万的电子设备

楼主:
地板楼层说法,  这样测出来的很小的电流算是共模电流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地板楼层说法,  这样测出来的很小的电流算是共模电流吗?

这样的共模电流测不出来的,这样测出来的很小的电流可以说是环境磁场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共模电流测不出来的,这样测出来的很小的电流可以说是环境磁场的干扰。 ...

嗯我也觉得应该是噪声!

网友E:
电流表应该会有数值显示的,特别是在通话时,如果没有通话,和wifi,仅是在充电那么电流表几乎看不到什么数值。

网友F:
没有接地咋会有共模电流?就算有我估计仪表误差都可能比实际电流来得大。求解。

网友E:
一部分能量通过空间辐射(wifi,蓝牙,GSM,3G,4G)和分布的地形成回路,从而导致电源线正负两条线上的电流不同,穿过示波器电流探头磁环的电流代数和不为0, 示波器电流探头当然就会有读数了

网友G:
差模电流好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