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什么是模拟前端设计?

楼主(2016-04-2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词的重点应当是“前端”。
靠近信号源,信号质量是最高的。
把高阻、微弱信号就地转换为低阻大信号。

网友B:
前段是相对后端来说的,两者没有明显界限。而且前端和后端工程师必须密切配合。
一般从指标开始到电路设计,系统验证为止,是前端。

网友C:
front-end,比如GSM,从天线到基带之间,都可以称为前端,也许以前的前端是指中频电路以前的,但是现在集成度高了,不好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