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EIM 配置GPIO且输入时,IO电平有的为3.3v, 有的为0v

楼主(2016-04-21):
MX6DL_PAD_EIM_DA0__GPIO_3_0,  MX6DL_PAD_EIM_DA4__GPIO_3_4, 配置为GPIO,宏如下:

#define MX6DL_PAD_EIM_DA0__GPIO_3_0                                            \
                IOMUX_PAD(0x0554, 0x0184, 5, 0x0000, 0, NO_PAD_CTRL)

#define MX6DL_PAD_EIM_DA4__GPIO_3_4                                            \
                IOMUX_PAD(0x057C, 0x01AC, 5, 0x0000, 0, NO_PAD_CTRL)

设置为输入并且读取:
gpio_direction_input();
value = gpio_get_value();

这时使用万用表测有的IO脚电平为3.3,有的为0, 不知道这是为何?

网友A:
先要request,还有io的配置。
http://blog.csdn.net/kris_fei/article/details/50970023

楼主:
@kris_fei 有申请的,流程并没有问题,现在不明白的是为何作为GPIO输入时电平的默认值有的管脚是3.3v, 有的是0v, 就算我直接在0v的管脚接3.3v,当断开时还是会恢复0v的,3.3v的管脚也是一样的情况。
gpio_request()
gpio_direction_input()
gpio_get_value()

网友A:
你看看gpio的寄存器配置呢,是不是设置了不同的上下拉了。

网友B:
是不是其他功能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