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RGB灯同电脑上RGB值对应问题

楼主(2016-04-21):
在开发一个项目,通过手机设置RGB值到下位机,然后通过RGB led灯显示出来
下面的方案都做好了,之前是直接设定0到255级别PWM值与RGB值一一对应。

但是问题来了,RGB值255,255,255跟50,50,50在手机上不是一个颜色值,但是在PWM上只有亮度的变化
请问有什么方法或者算法能够转换吗?

网友A:
我说个思路吧,具体也没有做过

你用手机传三个PWM值让下位机直接变化,如果这步不变,你就需要在手机上输出RGB值然后手机后台跟你把这个RGB的值转换成PWM值再传给下位机就好了

你说的不同,这个不同的差别如果不大,那应该就是硬件上的小问题,如果差别大,那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B:
将手机的RGB线性缩小成8位就行了,色彩会没有那么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个思路吧,具体也没有做过

你用手机传三个PWM值让下位机直接变化,如果这步不变,你就需要在手机上输 ...

恩恩,现在就是照着这个思路来,但是rgb如何转换没什么想法。
现在是,下位机已经设定好了,rgb灯每一个颜色的灯都有255级的pwm亮度调节
但是rgb颜色跟pwm不是一回事,在我们看来10,10,10的rgb值应该是三个颜色等比例混合应该是白色,但是rgb10,10,10是黑色

网友C:
注意死区

网友D:
亮度人眼感受是对数的   你这255分档太少

网友D:
rgb灯珠本身同样电流下发光强度也不同吧

网友E(2016-06-02):
lz该不会是给中山cx做的鱼缸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