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IR2110全桥驱动的波形

楼主(2016-04-21):
菜鸟想用IR2110S驱动IRF840,低端是正常的放大,但是高端输出的波形就有问题了,原理图跟波形图如下,波形图中的1通道是IR2110的高端的输入,2通道是高端的输出,3通道是低端的输入,4通道是低端的输出,

网友A:
最好上原理图。
另外IR2110不能做全桥驱动,datasheet很明确HIGH AND LOW SIDE DRIVER

网友B:
波形是对的。

网友B:
抱歉,好像低端的输出不对

网友B:
你应当说明白,“高端的输出”、“低端的输出”究竟是驱动器的输出还是MOS管的输出。
如果你说的是驱动器的输出,那么波形可能全是对的。
如果说的是MOS管的输出,那么低端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当说明白,“高端的输出”、“低端的输出”究竟是驱动器的输出还是MOS管的输出。
如果你说的是驱动器的 ...

那波形全是驱动器IR2110的输出波形(因为它的高端输出不能单独测量,要在HO和LO两端接上MOS管,才能输出)。没有测MOS管的输出(MOS管的输出,是指的源极?),另外,请问一下,为什么是MOS管输出的话,低端的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好像低端的输出不对

为什么低端的输出有问题?

楼主:
那为什么高端HO的输出的下降沿有台阶列?大神,求指导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高端HO的输出的下降沿有台阶列?大神,求指导

原理图如上,上面那个IR2110S的HIN与下面那个IR2110S的LIN同接一个PWM波,上面的LIN与下面的HIN同接另外一个PWM波。两个PWM波有死区。

网友B:
中间台阶是受负载影响。高端是浮动的,它的电压随负载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间台阶是受负载影响。高端是浮动的,它的电压随负载变化。

支持。死区时间造成,此时下管还没有导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如上,上面那个IR2110S的HIN与下面那个IR2110S的LIN同接一个PWM波,上面的LIN与下面的HIN同接另外 ...

没有必要加D1等二极管,IC有死区时间控制,先关闭,后开启的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要加D1等二极管,IC有死区时间控制,先关闭,后开启的机制。

“IC有死区时间控制,先关闭,后开启的机制”?您是指的是IR2110S的SD端?还是其他的意思?IR2110S的内部结构,我没看懂,不过,我自己调试电路板的时候,D1,D5,D6,D10(栅极电阻并联的二极管,加快mos管的开关速度),我没加上去,觉得出来的结果加与不加没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IC有死区时间控制,先关闭,后开启的机制”?您是指的是IR2110S的SD端?还是其他的意思?IR2110S的内部 ...

SD指的SHUT DOWN,关闭IC功能,死区控制目的是为了避上下管直通的风险。有内部死区控制电路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指的SHUT DOWN,关闭IC功能,死区控制目的是为了避上下管直通的风险。有内部死区控制电路固定了。 ...

大神,我是将一个50KHZ的方波,经过一个74HC02或非门,得到两个反向的,且有死区的PWM波。然后一路进入HIN,另一路进入LIN,您说的那个“有内部死区控制电路固定了”,那么我们在两个输入的PWM波设置死区,加上这个IC内部有死区,一起作用的吗?(PS,IR2110S内部原理图中的LO端的那个“延时”模块,就是您说的内部死区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死区时间造成,此时下管还没有导通。

我的IR2110S的低端输出LO不接MOS时,是正常放大的;然后,高端的输出HO,不接MOS时,输出就是一个高电平,而这个高电平的幅度,恰巧是我上传的那个波形图中的2通道的下降沿的那个梯形的幅度,因此,我想问的问题就是,HO的输出的波形的下降沿的梯形刚好持续到LO驱动的MOS管打开,然后就关断,这是为什么?是IR2110自动把它关断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IR2110S的低端输出LO不接MOS时,是正常放大的;然后,高端的输出HO,不接MOS时,输出就是一个高电平 ...

不明白你说的什 么意思?高电平的过渡平台,是上管已关闭,下管还没有导通,由分布电容的储存的电量无处放掉造成的,此时属于浮置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台阶是受负载影响。高端是浮动的,它的电压随负载变化。

您说的那个“负载”是什么?然后您说的那个“高端是浮动的”又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菜鸟,请解释,要是您觉得不好解释,发个相关资料的连接,我自己看也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那个“负载”是什么?然后您说的那个“高端是浮动的”又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菜鸟,请解释,要是您觉 ...

不要下管,在上管VS处接一个下拉电阻,会不会存在过渡平台呢?你试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说的什 么意思?

不好意思,刚才没看懂,现在懂了,HO输出的波形的下降沿是因为,上下MOS管都关闭了,然后IR2110的HO端 没有接MOS管的话,就是一个高电平,谢谢大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没看懂,现在懂了,HO输出的波形的下降沿是因为,上下MOS管都关闭了,然后IR2110的HO端 没 ...

理解力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下管,在上管VS处接一个下拉电阻,会不会存在过渡平台呢?你试了没有。 ...

刚按照你说的,试了一下,测得HO端的波形如下图所示,我用的是1.2K的贴片电阻。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下管,上管也可以工作啊,这样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说的什 么意思?高电平的过渡平台,是上管已关闭,下管还没有导通,由分布电容的储存的电量无处放 ...

“由分布电容的储存的电量无处放掉造成的”这个分布电容,是MOS管的栅源间的电容吗?还有,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由于,IR2110S的HO和LO,均不接MOS时,LO处的波形是正常的放大,而HO处波形就是一个高电平(做实验检验过)。而当我在HO和LO处均接上MOS时,HO处的高电平的过度平台的存在,是相当于上管下管都不存在,所以就有了那个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说的什 么意思?高电平的过渡平台,是上管已关闭,下管还没有导通,由分布电容的储存的电量无处放 ...

“高电平的过渡平台,是上管已关闭,下管还没有导通,由分布电容的储存的电量无处放掉造成的,此时属于浮置状态。”这里面的“浮置”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那个“负载”是什么?然后您说的那个“高端是浮动的”又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菜鸟,请解释,要是您觉 ...

负载是指MOS管的输出。
高端是浮动的,是说VS点的电压,是随着输出电压变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电平的过渡平台,是上管已关闭,下管还没有导通,由分布电容的储存的电量无处放掉造成的,此时属于浮 ...

电何没有放掉通道,或显高阻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按照你说的,试了一下,测得HO端的波形如下图所示,我用的是1.2K的贴片电阻。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下 ...

图形就说明了一切。是死区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形就说明了一切。是死区造成的。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指MOS管的输出。
高端是浮动的,是说VS点的电压,是随着输出电压变化的。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形就说明了一切。是死区造成的。

去掉LO端的MOS管,然后在Vs处加一个下拉电阻,然后就消除了死区时间对HO输出信号的影响,那也就是说,下管MOS(LO端的MOS管)的作用其实就是释放掉HO端的高电平的过度平台?

网友C:
是的,但死区是必要的,要适当,不然有直通的风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按照你说的,试了一下,测得HO端的波形如下图所示,我用的是1.2K的贴片电阻。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下 ...

为何一定要下管配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电平的过渡平台,是上管已关闭,下管还没有导通,由分布电容的储存的电量无处放掉造成的,此时属于浮 ...

没有一个低内阻的电源跟它联结。就这个意思,上管通时,相当于低内阻的电源相连,下管导通时,相当于低内阻的地电源与它相连,下拉电阻时,相当于有内阻的地电源与它,相连,因此下降沿就不是那样 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一定要下管配合呢?

恩,我懂了,下管的作用是放掉分布电容的电量,然后去掉下管,直接在Vs处加一个下拉电阻,就可以放掉分布电容的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我懂了,下管的作用是放掉分布电容的电量,然后去掉下管,直接在Vs处加一个下拉电阻,就可以放掉分布 ...

放电何的速 率没有那么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何的速 率没有那么快而已。

大神,请问一下,MOS管发烫是怎么回事?原理图上面已发,两个IR2110S驱动4个MOS管,然后4个MOS管都发烫。(原理图的最右边的那个座子P1,就是在那4个并联的电容的下面的那个座子是接的谐振线圈),最下面的那个采样电阻R10,R10=1欧,贴片电阻,已经烧了两个。。。然后我就把R10去掉。短路那一部分,这样的情况下导致前面所说的4个MOS管发烫。我应该换成什么样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请问一下,MOS管发烫是怎么回事?原理图上面已发,两个IR2110S驱动4个MOS管,然后4个MOS管都发烫。 ...

是接的串联谐振线圈吗?负载什么特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请问一下,MOS管发烫是怎么回事?原理图上面已发,两个IR2110S驱动4个MOS管,然后4个MOS管都发烫。 ...

R10是电流取样电阻,兼有消耗高次谐波能量的责能。不能取消,大环路负反馈有没有启动。基本可断定,电流过大,电源输出的功率全部由四只开关管负担。LC不消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接的串联谐振线圈吗?负载什么特性?

是串联谐振线圈,L是自己绕的谐振线圈,C是4个并联的100NF的NPO电容。“负载什么特性?”是什么意思?我是小白。不懂这个,我是想我是想利用这个串联的谐振线圈,产生谐振的电磁能量,然后再来一个与之一样的谐振线圈,然后再经过一个整流滤波,点亮发光二极管。(PS,大神请告诉我,”负载什么特性?“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0是电流取样电阻,兼有消耗高次谐波能量的责能。不能取消,大环路负反馈有没有启动。基本可断定,电流过 ...

”大环路负反馈“是啥?意思是要我跟踪串联LC的谐振频率,让它处于谐振状态?另外R10是1欧的取样电阻,每次一接上去,就烧了,(但是烧了之后,测它的阻值,有300多K)。以前没有发现R10烧了,发现之后,再换一个,还是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串联谐振线圈,L是自己绕的谐振线圈,C是4个并联的100NF的NPO电容。“负载什么特性?”是什么意思?我 ...

那应是并联,而非串联,应并联谐振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应是并联,而非串联,应并联谐振才对吧。

L与C是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应是并联,而非串联,应并联谐振才对吧。

大神,您说的“负载“是指的谐振线圈跟电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您说的“负载“是指的谐振线圈跟电容吧?

楼主:
恩,我的原理图中,线圈跟电容是串联的。还有一个问题:”大环路负反馈“是啥?意思是要我跟踪串联LC的谐振频率,让它处于谐振状态?另外R10是1欧的取样电阻,每次一接上去,就烧了,(但是烧了之后,测它的阻值,有300多K)。以前没有发现R10烧了,发现之后,再换一个,还是烧。我是应该换成直插的电阻吗?

网友C:
如果要输出,必须LC并联,L相当于变压器初级,次边整流输出。现在全部功率压在R10和MOS管上了。

网友C:
按占空比0.5算,36/1=36w必烧,除非用大功率的水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输出,必须LC并联,L相当于变压器初级,次边整流输出。现在全部功率压在R10和MOS管上了。 ...

大环路负反馈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占空比0.5算,36/1=36w必烧,除非用大功率的水泥电阻。

按占空比0.5算,36/1=36w”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怎么计算的。如下图R10为采样电阻,L为谐振线圈,C为谐振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环路负反馈是啥?

是控制电流还是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控制电流还是输出电压?

你的意思是检测RLC上的电流电压相位,然后再反过来改变输入的PWM的频率?我还是不太懂你说的“是控制电流还是输出电压?”是什么意思,请大神说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控制输出电压,就是检测输出电压,反馈回到控制器端,调正占空比,使之输出电压围繱参考电压波动。如果 ...

有关占空比与输出电压这一部分的知识,超过了我的理解范围。。大神,推荐一点资料或者书本,我去充电去。谢大神了

网友D:
可以从PWM频率/自举电容两方面考虑。
之前遇到过一次是频率太低,导致梯形波,
一次是自举电容太小,并联电容解决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从PWM频率/自举电容两方面考虑。
之前遇到过一次是频率太低,导致梯形波,
一次是自举电容太小,并联电 ...

你的频率是多大的,自举电容又是多大的?(我的频率是50KHZ,然后自举电容是一个2.2UF的极性电容并一个103的无极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从PWM频率/自举电容两方面考虑。
之前遇到过一次是频率太低,导致梯形波,
一次是自举电容太小,并联电 ...

经过分析,梯形波是正常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接上线圈之后,测得的波形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波形图如下所示,1通道是IR2110S的HO脚的波形(用示 ...

你量下上管的S极。

网友C:
你是上下二个2110驱动,肯定有点问题,问题不大,每个管子加回流续二极管。放掉边沿的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量下上管的S极。

下MOS的S极是接地的,波形图如下图“上下两MOS的S极的波形.BMP”。我单独把下MOS的S极的波形截图了如下图“下MOS的S极的波形(它是接地的).BMP”,我用万用表测下MOS的S极,显示的是0.045V,但在示波器上看到的幅度一直在跳动,从160mv跳到4V。顺便测了一下上MOS的G极与S极的波形,如下图“上MOS的G与S极的波形.BM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上下二个2110驱动,肯定有点问题,问题不大,每个管子加回流续二极管。放掉边沿的能量。 ...

大神,我应该在哪里加续流二极管列?我原理图中的C3,R2,D2,D4,R4,C8.构成上下MOS的RCD吸收缓冲回路(但是目前没有把这个吸收缓冲回路焊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MOS的S极是接地的,波形图如下图“上下两MOS的S极的波形.BMP”。我单独把下MOS的S极的波形截图了如下图 ...

你的负载构成全桥电路,上下二个死区不一致,导致有多个梯形出来,都是浮点原因,因为电感或电容储存的暂态能量要放掉,且没有低阻的电压源进行吸收,因此必须要加吸收RCD,这样,多出来的梯波会快速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负载构成全桥电路,上下二个死区不一致,导致有多个梯形出来,都是浮点原因,因为电感或电容储存的暂 ...

您说的要加续流二极管,在哪里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负载构成全桥电路,上下二个死区不一致,导致有多个梯形出来,都是浮点原因,因为电感或电容储存的暂 ...

RCD的参数怎么选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要加续流二极管,在哪里加?

在D与S之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RCD的参数怎么选列?

电容选0.033UF,R390欧,D选超快速二极管。反向耐压按5倍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选0.033UF,R390欧,D选超快速二极管。反向耐压按5倍的输出电压。

“反向耐压按5倍的输出电压”意思是说,RCD的D的反向耐压应该是5X12V=60V?(我的MOS的D极的输入电压是12V)

楼主:
续流二极管的方向是二极管的正接MOS的D极,二极管的负端接MOS的S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续流二极管的方向是二极管的正接MOS的D极,二极管的负端接MOS的S极?

反向了吧。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反向耐压按5倍的输出电压”?(RCD的D的反向耐压应该是5X12V=60V?我的MOS的D极的输入电压是12V),5倍是怎么知道的?根据经验?1N5822行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反向耐压按5倍的输出电压”?(RCD的D的反向耐压应该是5X12V=60V?我的MOS的D极的 ...

你这个电压是电感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压是电感出来的。

电感出来的电压怎么测?(是可以计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压是电感出来的。

我想问一下,下面两个图的RCD的效果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下面两个图的RCD的效果一样吗?

不一样。

楼主:
有什么区别列?

网友C:
试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下不就知道了吗?

我用Multisim软件模拟RLC谐振电路:函数发生器XFG1,产生一个50KHZ的幅度为5V的方波,经过RLC电路。示波器XSC1测得器波形,截图如下所示。示波器中,上面的尖峰脉冲波形是通道B的波形(我自己觉得B通道测的是RLC电路中的电流的波形,不知道对不对);下面那个标准的方波是通道A的波形(我自己觉得A通道测的是RLC电路中的电压的波形,不知道对不对)。经计算,此RLC的谐振频率是61KHZ,而我给的频率是50KHZ,既然没有谐振,那么为什么我仿真得到的电流电压波形没有相位差?请大神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Multisim软件模拟RLC谐振电路:函数发生器XFG1,产生一个50KHZ的幅度为5V的方波,经过RLC电路。示波 ...

这样测是没有意义的,A通道就是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测是没有意义的,A通道就是个电源。

我的想法是这样得,A通道测电压信号,B通道测电流信号,而当RLC电路不谐振时,电压电流信号就会有相位差,这只是我的想法,请大神指出我的错误,那么怎么验证RLC不谐振时,电压电流有相位差,请大神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这样得,A通道测电压信号,B通道测电流信号,而当RLC电路不谐振时,电压电流信号就会有相位差 ...

你用正弦波来试下就知道了,用过零点测出二者过零点的时间差,就知道相位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正弦波来试下就知道了,用过零点测出二者过零点的时间差,就知道相位差了。 ...

想问一下,FPGA能实现两个频率跟踪吗?就是将电流电压的相位差,作为控制信号,输入到FPGA,然后再通过一定的算法,输出的频率能够让LC谐振。

网友C:
完全可以。放大,整形,计数,得到二个信号过零点的时间差。电流过零点开始计数,电压过零点关闭,判断频率过大还是过小,呈现容性还是感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放大,整形,计数,得到二个信号过零点的时间差。电流过零点开始计数,电压过零点关闭,判断频率 ...

RLC电路中,不谐振时,电压电流就有相位差。电流是可以用示波器放在R两端测出来,那么电压是什么的电压?是该电路的电源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RLC电路中,不谐振时,电压电流就有相位差。电流是可以用示波器放在R两端测出来,那么电压是什么的电压? ...

你要把基波滤出来才可以,因为你加的是PWM波,在LC二端加一个PT加一个带通滤波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测LC二端的电压差,最小就是在谐振中,动态检测中。跟MPPT一样。

网友C:
为何要选择串联谐振呢?什么样的负载特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要选择串联谐振呢?什么样的负载特性呢?

我的原理图是这样设计的(如下图)。串联并联都可以吧?(接收端如下图,接收端的P1是一个发光二极管,P2是一个线圈,发送端的以前发过的)

楼主(2016-12-08):
引用 网友C:
你要把基波滤出来才可以,因为你加的是PWM波,在LC二端加一个PT加一个带通滤波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测LC二端 ...

你好,我直接用示波器测LC两端的电压波形和电阻两端的波形,都很怪异,电流电压波形都需要加滤波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直接用示波器测LC两端的电压波形和电阻两端的波形,都很怪异,电流电压波形都需要加滤波器吗? ...

上原理图和波形,这么久了,还没有完成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原理图和波形,这么久了,还没有完成项目?

不是项目,毕业设计,,,中间一段时间放下了,做其他的事情去了。原理图,波形图如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项目,毕业设计,,,中间一段时间放下了,做其他的事情去了。原理图,波形图如下 ...

查下输入二组HIN,LIN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下输入二组HIN,LIN的波形。

输入的波形是正常的,有死区时间。1通道是RLC两端的电压波形,2通道是R两端的波形,3通道是HO端的MOS管的G,S间的波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要加续流二极管,在哪里加?

你好,续流二极管与RCD吸收缓冲电路都要加吗?我用的是MOS管的型号是IRF840。它内部自带有续流二极管吧?还需要另外加一个么?

网友E:
波形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项目,毕业设计,,,中间一段时间放下了,做其他的事情去了。原理图,波形图如下 ...

中间二个小脉冲应是二组开关不同步造成的吧。负载并联电容,在回路上串L,应可以滤掉.

楼主:
感觉不对吧?应该没有那两个小脉冲吧?你做过的波形也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二个小脉冲应是二组开关不同步造成的吧。负载并联电容,在回路上串L,应可以滤掉. ...

应该是同步的吧?上面那个IR2110S的HIN与下面那个的LIN相连,上面那个的LIN与下面的HIN相连。因此,两个IR2110输入的死区时间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二个小脉冲应是二组开关不同步造成的吧。负载并联电容,在回路上串L,应可以滤掉. ...

“负载并联电容”是指RLC谐振电路是并联谐振的吗?
然后回路上串L,是在哪里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二个小脉冲应是二组开关不同步造成的吧。负载并联电容,在回路上串L,应可以滤掉. ...

你好,请问一下,我把死区时间调小之后,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波形?1通道为RLC两端的波形,2通道为R两端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我把死区时间调小之后,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波形?1通道为RLC两端的波形,2通道为R两 ...

RLC 的振玲.

楼主:
怎么消除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如上,上面那个IR2110S的HIN与下面那个IR2110S的LIN同接一个PWM波,上面的LIN与下面的HIN同接另外 ...

C9-C12跟负载并联,还有在原位置换为电感,形成LC串联滤波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如上,上面那个IR2110S的HIN与下面那个IR2110S的LIN同接一个PWM波,上面的LIN与下面的HIN同接另外 ...

PWM METHOD  FIIELD dc SIGNAL.

楼主:
引用 网友C:
C9-C12跟负载并联,还有在原位置换为电感,形成LC串联滤波器。

是这样的吗?LC串联谐振滤波是新增加的贴片电感和C8-C11构成的?然后线圈与C8-C11构成并联谐振?那么新增加的那个贴片电感的阻值应该怎么选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 METHOD  FIIELD dc SIGNAL.

这个是?让我百度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让我百度这方面的资料?

yes

楼主:
有相关的教材吗?推荐几本吧

楼主:
脉冲宽度调制在直流信号上的应用?

网友F(2017-03-1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因为示波器的探头不是差分探头,所以在测高端波形的时候,应该用通道1测栅极端波形,通道2测源极端波形,然后用MATH功能相减,得到的波形才是高端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因为示波器的探头不是差分探头,所以在测高端波形的时候,应该用通道1测 ...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G(2017-09-23):
楼主,我想咨询一下,我用的是2136S驱动的是6个MOSFET原理和2110是一样的,我的2136输入6相PWM都有,但是输出只有下桥臂一项有PWM输出,看了网上一些资料说是自举电容太小了,换了大的也是没有,这会是什么原因呢?顺便问一下你们用的主芯片MCU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