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求助:负反馈稳定判据与闭环传递函数极点的关系

楼主(2016-04-21):
根据胡寿松的自动控制原理课本,由时域变换到s域可知,线性系统稳定性的条件是:闭环传递函数的极点均位于s左半平面。
疑问:1)课本里为了判断反馈系统是否稳定,提出了劳斯判据和奈奎斯特稳定判据,这两个判据与闭环传递函数的极点是如何对应的呢?

网友A:
一个注重“代数解析”(劳斯判据),而另一个注重“图解”(奈奎斯特判据),两者是等价的。

至于“这两个判据与闭环传递函数的极点是如何对应的呢?”,还是看下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20999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注重“代数解析”(劳斯判据),而另一个注重“图解”(奈奎斯特判据),两者是等价的。

至于“这两个 ...

刚才看了您的这个帖子, 没有看到奈奎斯特图与极点是如何对应的呢?

比如上图这种幅相图,看不出跟极点的关系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您的这个帖子, 没有看到奈奎斯特图与极点是如何对应的呢?

比如上图这种幅相图,看不出跟极点 ...

在这里:

当然,要彻底理解,还要点数学(两个判据都是基于数学)。

楼主:
仔细翻阅了一下课本,奈奎斯特稳定判据其实就是“幅角原理”的应用;根据奈奎斯特图,只能判断出s平面的左边、右边、j轴上是否存在闭环极点,从而判断闭环系统是 稳定、不稳定、临界稳定三种状态中的哪一种。

楼主:
L(w)大于0的区域、幅相图(-1,j0)左边区域的穿越是s右半平面的开环零点(闭环极点)或开环极点造成;L(w)小于0的区域、幅相图(-1,j0)右边区域的穿越是s左半平面的开环零点(闭环极点)或开环极点造成;由于幅相图的s路径避开了开环虚轴极点,则L(w)等于0的点、幅相图(-1,j0)点的穿越是s平面j轴上开环零点(闭环极点)造成

楼主:
有个疑问:对于幅相曲线,是s绕圈,对应的1+G(s)H(s)绕原点的曲线;而L(w)、φ(w)的自变量变成了w,那s岂不是被jw代替了,两个图的自变量变化都不一样了,为什么书上说:对数频率特性曲线的穿越和幅相曲线的穿越一样?

楼主:
若s=jw时,w从0-->+无穷大,对应开环幅相曲线,则可以将s用jw代替,然后画出BODE图,这时幅相曲线和BODE图就可以一 一对应了,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还是有一点不明白,s用jw代替的前提是否是系统稳定?如果s用jw代替的前提是系统稳定,那还需要判断稳定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