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怎么播放mp3

楼主(2016-04-21):
stm32怎么播放mp3?有什么好的方案介绍一下。

网友A:
单片机控制解码芯片  存储用SD卡 U盘啊等等

网友B:
这个得用音频解码芯片吧

网友C:
先说应用场景,不同的场景可以找到不同的最优、低廉的方案

网友D:
基于STM32的MP3播放器的设计的方法,系统实现了把SD卡中存储的MP3格式的文件解码播放,并在TFT触摸屏上显示播放歌曲的名称、歌曲播放剩余时间及显示歌曲对应的歌词,通过TFT触摸屏上的图形交互用户图界,还可以实现歌曲的快进、快退、暂停和更改循环模式等,可以实现一个带有触摸屏功能的MP3播放器。

网友D:
解码方面采用硬解MP3,直接用音频解码芯片VS1003解码。因为VS1003 是一个单片MP3/WMA/MIDI音频解码器和ADPCM编码器。它包含一个高性能,自主产权的低功耗DSP 处理器核VS_DSP4,工作数据存储器,为用户应用提供5KB 的指令RAM 和0.5KB 的数据RAM。串行的控制和数据接口,4 个常规用途的I/O 口,一个UART,也有一个高品质可变采样率的ADC和立体声DAC,还有一个耳机放大器和地线缓冲器,功能强大而且价格便宜,VS1003支持MP3、WAV、WMA、MIDI等诸多音频格式。 并且采用了触摸屏替代传统的按键,使得输入更为便捷,GUI界面看起来更美观。 由此可知本设计比市场上的MP3播放器有一定的优越性。

网友D:
这里提供了两种设计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简易声波播放器,仅使用STM103V100评估板,令计时器TIM4工作在PWM模式下,将wav格式的声波文件从SD卡中读出,由TIM4产生不同频率的方波通过低通滤波器和放大器送喇叭 ;第二种方案则是简易MP3播放器,还需要使用额外的解码芯片,将MP3格式的文件从SD卡读出,然后送解码芯片解码播放 。本节将先介绍SD卡、FAT16文件格式、VS1003编解码器等关键部分,然后再分别给出两种设计方案的软件设计。

网友D:
SD卡主要引脚和功能为:

n         CLK:时钟信号,每个时钟周期传输一个命令或数据位,频率可在0~25MHz之间变化,SD卡的总线管理器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产生0~25MHz的频率;

n         CMD:双向命令和回复线,命令是一次主机到从卡操作的开始,命令可以是从主机到单卡寻址,也可以是到所有卡;回复是对之前命令的回答,回复可以来自单卡或所有卡;

n         DAT0~3:数据线,数据可以从卡传向主机也可以从主机传向卡。

     SD卡以命令形式来控制SD卡的读写等操作。可根据命令对多块或单块进行读写操作。在SPI模式下其命令由6个字节构成,其中高位在前。SD卡命令的格式如表1所示,其中相关参数可以查阅SD卡规范。

网友D:
FAT16文件系统简介
     SD卡如果采用FAT16文件格式,按照其不同的特点和作用大致可分为5 部分:MBR区、DBR区、FAT区、FDT区和DATA区。由于SD卡一般不做引导盘,一般也不分区,因此通常无MBR区,直接从DBR区开始。下面对后面四个区分别作简介:

n         DBR区

    内容为系统引导记录,它包括一个引导程序和一个被称为BPB(Bios Parameter Block)的本分区参数记录表。引导程序的主要任务是当MBR将系统控制权交给它时,判断本分区根目录是否有操作系统引导文件,如果有则将其读入内存,并把控制权交给该文件。BPB参数块记录着本分区的起始扇区、结束扇区、文件存储格式、根目录大小、FAT个数,分配单元大小等重要参数。

网友D:
VS1003是由芬兰VLSI Solution Oy公司所设计的一款单片MP3/WMA/MIDI音频解码器和ADPCM编码器,它包含一个高性能、自主产权的低功耗DSP处理器核VS_DSP4。
可解码MPEG 1和MPEG 2音频层III(CBR+VBR+ABR)、WMA 4.0/4.1/7/8/9 5-384kbps 所有流文件;WAV(PCM+IMA AD-PCM),可产生MIDI/SP-MIDI 文件;

n         可对话筒输入或线路输入的音频信号进行IMA ADPCM编码;

n         支持MP3和WAV流;

n         高音、低音控制;

n         单时钟操作(12..13MHz);

n         内部PLL锁相环时钟倍频器;

n         低功耗

n         内含高性能片上立体声数模转换器,两声道间无相位差;

n         内含能驱动30欧负载的耳机驱动器;

n         模拟、数字、I/O单独供电;

n         为用户代码和数据准备了5.5KB片上RAM;

n         串行的控制、数据接口;

n         可被用作微处理器的从机;

n         特殊应用的SPI Flash引导;

n         供调试用途的UART接口;

n         新功能可以通过软件和4个GPIO添加。

    限于篇幅,这里不对VS1003芯片作详细介绍,读者有兴趣可查阅相关资料及数据手册。

注意,VS1003可以作为一个微控制器的从机,通过串行SPI接口来接收输入的比特流,输入的比特流被解码后,可以通过一个数字音量控制器到达一个18 位过采样多位DAC。这样利用一个VS1003芯片与STM32F103x处理器配合,STM32处理器读取SD卡中的MP3文件,将其通过SPI接口送往VS1003芯片播放,然后再利用STM32F10X处理器的一些GPIO口来控制VS1003即可以实现一个MP3 Player的原形设计。

网友E:
需要用音频解码芯片,网上有好多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