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帮忙看一下这个放大器的输出波形

楼主(2016-04-21):
嗯 又是我_(:зゝ∠)_ 做的一个放大器,就是最后一张图,然后前面第一张张图是我输入正弦波后输出的波形,波形上升时有很多毛刺,第二张图是放大后看到的毛刺,其实是叠加在波形上的正弦波。根据输入频率的不同,这个毛刺的频率也不同,然后最近在某书上看到了第三张图,就觉得我跟我的波形有点像,所以想问一下我这个是不是高频自激,如何解决,如果不是的话,这个又是什么问题?曾尝试修改反馈回路的电容,但无论是增大还是减小都会使波形更糟。。。然后波形下降时没有问题,因为下降时没有用到跟随器Q3,所以我怀疑是否是这个Q3的问题  但不知如何下手  请各位指点!谢谢!

楼主:
额。。。一二张图反了。

网友A: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波形上满满叠加了小正弦。

当时这样解决的:
用电阻与0603小电容串联,接入不同位置来实验,最后确定,在运放输出与地线之间的效果最好。
电阻大约百欧姆,电容大约1000p,换着试。
后来改板,把器件加进去。做了七、八块,一致性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波形上满满叠加了小正弦。

当时这样解决的:

好的!非常感谢!我尝试一下!然后您是否了解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呢?能否帮我解释一下呢,O(∩_∩)O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怎么解释,查下书吧,比我说得好。
我也看过,但是说得很模糊,而且没有操作性。
这不怪书本,因为实际原因确实复杂,因素太多,和“现场”的情况有关。

比如:
布线因素:同一个电路图,不同人做,效果可能就不一样。
同一个电路板,用这个型号运放就有自激,换同样封装、参数接近的另一种型号就没有自激。这是我真实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波形上满满叠加了小正弦。

当时这样解决的:

不行。。没有效果 跟您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没有效果 跟您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在加班啊。。。

试着往后走走,晶体管附近。
另外,一定要就近焊接上去,不要引长线。

楼主:
对了!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当我断电后,电容还是有一点电量嘛,然后这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波形是完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了!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当我断电后,电容还是有一点电量嘛,然后这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波形是完好的。。 ...

放大器的电源即Vcc这个点经测量是正常的 排除了Vcc的波动叠加在上面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加班啊。。。

试着往后走走,晶体管附近。

嗯。。。谢谢。。

网友B:
电容处理的不是很好,电容相当于一个水囊吸收平衡电压的!当断电后电容两端还有电压证明它的稳定电压能力并没有完全实现。可以考虑电容和二极管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