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505LS-1W 和 B0505S-1W 除了体积,电气参数上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16-04-21):
B0505LS-1W 和 B0505S-1W 除了体积,电气参数上有什么不同啊?我想用它驱动ADM2483,总线可能有256个节点,哪个DC-DC电源比较好用?

网友A:
依稀记得是一次和二次之间的绝缘电压等级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0505LS-1W技术手册:http://www.mornsun.cn/uploads/pdf/B_LS-1W.pdf

B0505S-1W技术手册:http://www.mor ...

你们这个有2W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稀记得是一次和二次之间的绝缘电压等级不同

看手册没发现明显的区别。

网友D:
应该是大致没哟区别的。

网友D:
看着参数在满载和空载电流有什么区别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着参数在满载和空载电流有什么区别吧

这个在标准上是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着参数在满载和空载电流有什么区别吧

还是看着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都一样吧,没有看出区别

网友:
楼主还是先选择一个路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