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采样电阻,电流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4-21):
客户测量仪器存在这样的问题:电路交流电流5A  峰值10A,使用我们的分流贴片电阻1毫欧   开机电流正常  使用一段时间 电流变小。仪器关机之后再开   电流值又能达到正常值

使用其他家的 分流电阻  就不存在上面的问题

下面第二个图是我公司的分流贴片电阻   第一个是另外家的分流器电阻  阻值都是1毫欧

网友A:
让用户检查一下PCB走线和焊点,可能是这些部分的温升导致。
但上面也纯属瞎猜,因为楼主没有说明精度指标,也没有说变小多少,这两个电阻的尺寸也没有,用户PCB的实际图片也没有。

网友B:
可能是温升的问题,这么大的电流建议用分流。

网友C:
是否是楼主单位的温升特性搞的有出入

网友D:
明显是温飘吗,材料,散热设计不良,除非小信号电路也通过电流了,发热,形成差分电阻请不要近分流电阻,因为分流电阻要发热。100*0.001=0.1W,发热很严重。

网友D:
你家的不行,别家的行,看表面积及上面搞的散热膜,就知道你家的产品还需要改进。

网友E:
你看看电阻的温度参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温飘吗,材料,散热设计不良,除非小信号电路也通过电流了,发热,形成差分电阻请不要近分流电阻,因 ...

我公司这产品卡玛与无氧铜焊接一起  精度百1、温漂50PPM ,那个公司采用的康锰铜   散热,温漂  差不多的是不是要看PCB  或者采用部分的电路图  才能更明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温飘吗,材料,散热设计不良,除非小信号电路也通过电流了,发热,形成差分电阻请不要近分流电阻,因 ...

你这100 是什么?  产品精度百1、温漂50PPM ,那个公司采用的康锰铜   散热,温漂  差不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公司这产品卡玛与无氧铜焊接一起  精度百1、温漂50PPM ,那个公司采用的康锰铜   散热,温漂  差不多的 ...

同样的温飘糸数,人家只升温度10,你的80,那个大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公司这产品卡玛与无氧铜焊接一起  精度百1、温漂50PPM ,那个公司采用的康锰铜   散热,温漂  差不多的 ...

不用看,交叉试验表明是分流电阻的问题,当然,阻值相同的情况下比较试验。PCB必须安照四线电阻设计才对。一对通负载电流 ,一对取差分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公司这产品卡玛与无氧铜焊接一起  精度百1、温漂50PPM ,那个公司采用的康锰铜   散热,温漂  差不多的 ...

PCB的取样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看,交叉试验表明是分流电阻的问题,当然,阻值相同的情况下比较试验。PCB必须安照四线电阻设计才对。 ...

感谢这么 快来回答,你应该懂得比较多   这方面我是新人   方便加你Q吗   一些问题请教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么 快来回答,你应该懂得比较多   这方面我是新人   方便加你Q吗   一些问题请教你 ...

你就在BBS提问吧,大家也能看到,也许有好的建议,我想应是焊接的导致阻值不稳,也许不用焊料来连接,用压板来连结测试下。

网友D:
锡铅焊料也是低阻值的。按道理第二个产品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锡铅焊料也是低阻值的。按道理第二个产品更好。

是不是形状   这表面积  引起的散热问题 导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形状   这表面积  引起的散热问题 导致的?

是的,锡铅的焊料的温度特性很差,因此,流过的电流途径电阻要尽量降低焊料的阻值的比重,从形状上看,第二个焊盘吃锡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锡铅的焊料的温度特性很差,因此,流过的电流途径电阻要尽量降低焊料的阻值的比重,从形状上看,第 ...

但是我们公司 这个产品  中间是卡玛  两边黄色的是无氧铜,高压下无缝焊接  没用到什么锡铅啊、、

网友F:
LZ的问题属于大电流高精度检测。
常规的做法:
1、电阻材料温度系数要低,这个LZ说了二者差不多,应该没有问题
2、电阻体温升尽量低,LZ可以比较一下,或者用点温计实测,看温升是否太高,如果温升高,加强散热。
3、热电势尽量低。热电势即热电偶效应,互连的不同材料之间有温差,就有热电势。为了降低热电势,有两个措施:
     a、有温差存在的地方,用同种材料或者低热电势材料连接。
     b、较大热电势材料连接的地方(有时避免不了),降低温差,最好等温
综上,LZ采用加强散热的方式应该可行。
为了验证推断,LZ用散热风扇对准采样电阻吹风,看看有没有效果。

还有就是客户PCB布局,一般原则如下:
PCB设计2个通孔,安装采样电阻的元件面安排差分检测线,2根;底层安排电流回路线2根。4根线要独立走线。
即便是SMD元件,也要这样走线。
SMD采样电阻,不要采用自动回流焊,避免PCB焊盘和端子之间有较厚的焊锡,因为这相当于热电偶,会产生热电势。正确的方法:焊盘不上锡,SMD采样电阻直接放焊盘上,轻压,手工焊接,焊锡不在焊盘和端子之间,而是分布在四周和端子上部。当然手工焊不可避免端子和焊盘之间有薄薄的一层焊锡,只要足够薄即可视为等温,同样可以消除热电势。

网友G:
好细致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100 是什么?  产品精度百1、温漂50PPM ,那个公司采用的康锰铜   散热,温漂  差不多的 ...

纯铜温飘4000ppm,比康铜和锰铜都大.
康铜锰铜好像可以根据配比调整曲线的,也就是说可以使电阻值温度变化最小的区间刚好在工作温度附近.

网友H:
用锰铜电阻,精度有保证,误差不会这么大

网友A:
卡玛本身的温度系数是很好的,应该远优于50ppm/K,
这50ppm/K的温度系数主要就是来自电阻材料之外的因素:
楼主二图所示形式的采样电阻是不可能达到很高指标的,因为连接用的铜,多多少少参与了电流采样,不管PCB上怎么想办法,都难以达到一图那种形式的效果
康铜虽然温漂大些,但是它那种结构很干净,连接的电阻不会影响温漂。

网友E:
话说回来,既然都那么小的电阻还是检流用,为什么生产的时候不直接把它做成四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话说回来,既然都那么小的电阻还是检流用,为什么生产的时候不直接把它做成四线的? ...

不同的精度要求,不同的应用,不同的成本。

网友I:
别人家的是开尔文连接,怎么焊无所谓。
你家的那个明显不好,跟焊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