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MCU通过SPI读写FPGA内部例化的RAM核数据

楼主(2016-04-21):
我现在做一个FPGA接口设计,MCU通过SPI通讯读写FPGA内部例化的RAM核,读写数据分两种情况:整体的读写和指定地址的读写,具体有自己的通讯协议,我现在有两种方案(那整体读为例):第一种:接收到整体读的命令后,打开RAM的读使能,直到接收到整体读结束命令,关闭RAM的读使能(由于SPI的传输速度相对于RAM的时钟慢很多,导致对同一地址读了很多次)此方案已经实现功能;第二种,就是每个地址只读一次,此方案还没实现(理论能实现),现在想按照此方案去做。有没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那个方案更好一点。

网友A:
对同一地址读了很多次,什么意思?
表示没听懂。

网友B:
这个问题其实搞复杂了,你就是想把RAM里面的数据读出去而已,既然你的SPI速度比较低的话,你完全可以在收到SPI的读写命令后取出RAM的数据放到SPI的SDO上面即可,你FPGA的内部时钟起码也得50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