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广公司的芯片P201CS08停产,有没有PIN对PIN的替代芯片?

楼主(2016-04-21):
请问大家,应广公司的芯片P201CS08停产,有没有PIN对PIN的替代芯片?
应广的P201CS08参数如下:
8个管脚,1脚位VDD,8脚GND,其他6个为IO脚。

网友A:
em78p152 PIC12C508

楼主:
谢谢,我找找这2个芯片的datasheet看看,是Pin对Pin吗?

楼主:
PIC12C508刚刚看了这个,是Pin对Pin,非常感谢,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否长期供应,就怕也停产什么的

网友B:
这个8脚芯片,应该随便找替换的,或者PCB设计成兼容好几个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8脚芯片,应该随便找替换的,或者PCB设计成兼容好几个芯片的。

就是不想改动PCB板,直接找Pin对Pin,因为涉及到非常多的PCB。

网友B:
哈哈,下次注意控制PCB采购风险了,配套采购。

网友C:
楼主,您好!我这边有完全Pin对Pin应广的,价格非常有优势,microchip的PIc系列价格偏贵

是什么MCU?好编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我这边有完全Pin对Pin应广的,价格非常有优势,microchip的PIc系列价格偏贵 ...

程序由我司编好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