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RS232接口保护电路【欢迎大家来拍砖和指点】

楼主(2016-04-21):
以下保护电路均搜集自网络某公司

网友A:
双向瞬态二极管是不是怎么测都是电阻较大,一般是多大

网友B:
后边的电容要多大,会不会和R构成RC电路

网友C:
采用TVS管的进行保护的比较好

网友D:
有了这个磁珠的,那个100欧姆的电阻可要可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