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位移传感器如何使用

楼主(2016-04-21):
想用光栅位移传感器,进行精确位移测量,有没有用过的。如何使用。
相关的光栅传感器使用方法就行。求指导

网友A:
使用的话,去万能的x宝求助,直接问店家就好。

网友B:
非广告,下载里面的典型产品数据表看就了解了。
比如这个RG2/RG4的产品
http://www.renishaw.com/en/rg2-rg4-encoder-series--37826
“相关的光栅传感器”类型比较多,输出形式也有区别,先了解一下自己的需求再做挑选。
这个雷尼绍是比较有名的编码器生产商,价格较高一些,拿来玩的话,可以考虑用国产封闭式玻璃尺。

网友C:
光栅传感器输出一般都是A/B相输出,有些带Z相输出。
A/B相 信号:两路 相位差 90度的 输出信号,一般为 TTL脉冲输出,或差分驱动输出,精度要求更高的为正弦波输出。
Z相     信号:绝对 0位 输出信号,为 TTL单脉冲输出,或差分驱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