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元件上标的是这样AD00 32k g4 ad8q 求手册

楼主:
元件上标的是这样AD00 32k  g4 ad8q 求手册
据说是下面的这个,但是硬件分析不应该是这个.电路如后边.

楼主(2016-04-21):
那个晶振是25M的.

网友A:
好像自己加的丝印,大概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呢?用在什么方面的呢?

网友B:
我也要来一个看看

网友C:
硬件分析出实现什么功能了吗

网友D:
也没看出来的,只是关键要蒸米昂白其是做事儿么用的?肯定不是电源芯片的了

网友E:
这个是一个电平转换的芯片还是?

网友A:
再次找了找,没有什么资料,怀疑这个丝印是自己打上去的,所以没有任何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