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PI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6-04-21):
只写了一个主函数,然后调用API,请问这个API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API是底层汇编吧

楼主:
就是在右边workplace explorer出现的汇编?

网友B:
应该是模块自己生成的。

网友C:
生成后的代码汇编代码,封装成API接口,供开发者调用。

网友D:
是你放置好用户模块后自动产生的

网友E:
你要想知道具体怎么实现可以看一下库文件

楼主:
不想了解那么细

网友F:
要是不想了解那么细,直接用就行

网友G:
对,只要知道是干什么的就好了

网友H:
开发环境里面的模块自动生成的……

楼主:
嗯,好的,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