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转RS232

楼主(2016-04-21):
最近用PL2303和MAX3232做了一块USB转TTL转RS232的板子,没焊接MAX3232芯片的时候,USB转TTL能正常工作,焊上MAX3232芯片后只有RS232能正常工作,TTL挂掉,再把MAX3232芯片去掉后,TTL又恢复正常,请问大神们谁碰到过类似问题,望分享经验!

网友A:
只能检查你的硬件问题了,既然232可以正常工作,TTL肯定是正常的。不然的话,232端的数据就是错误的了。

网友B:
注意电平竞争,232接口片的输出是推挽型即强上拉型的,如果在该回路里还存在另外的输出端口就可能会出现电平竞争,一旦发生电平竞争,数据就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电平竞争,232接口片的输出是推挽型即强上拉型的,如果在该回路里还存在另外的输出端口就可能会出现电 ...

有办法规避吗?是从走线设计还是电路原理设计上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办法规避吗?是从走线设计还是电路原理设计上解决?

当然是电路设计,与走线无关,务必弄清楚为什么,画出电路仔细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