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一个st link连接stm32的问题

楼主(2016-04-21):
几个月之前做了一个块stm32f103的板,当时用st-link下载和debug都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忙别的事情后就丢下不管了,等到今天再重新用st-link连接的时候,发现st-link直接在reset target里面,灯狂闪,就是死活跳不到main里面了。

换了一块同样的板,st-link是可以进main,说明st-link是没有问题的。

在iar里面的st-link各个参数都改了下,似乎也不起作用,最后没办法,直接用j-link连接,这个倒是正常的。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幸亏我原来是留了j-link的接口,我还想着后面的板直接留SWD接口就行了。
-----------------------
补充一下,st-link是只有swd的那种山寨货。

网友A:
那就是板子的问题了,只要复位和晶振是OK的,肯定就可以连上的。检查你的硬件吧

网友B:
ST-LINK和JLINK的连接难道不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LINK和JLINK的连接难道不一样么?

额,我stlink是山寨的,只有swd接口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板子的问题了,只要复位和晶振是OK的,肯定就可以连上的。检查你的硬件吧 ...

晶振和复位都是ok的,上电后芯片也是自动运行,就是swd死活进不去,但是jtag就没问题

楼主:
突然发现了,即使st-link通过swd进去芯片,iar里面的程序也是没有下载的,只能debug在芯片上原有的程序。现在没办法,只能先用st-link utility擦写芯片,然后再debug。

我比较怀疑是不是跟iar的程序版本有关系,我现在用的是最新版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