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这个二级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6-04-21):
电路中二级管VD1保护三级管VT1,什么意思,哪位大侠解释下

网友A:
我猜是叫续流或者吸收二极管,反向并联二极管为的是给L1反电势一个回路。

网友B:
在说明栏里有说明。
这就是最经典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C:
继电器在吸合和断开的时候,会瞬间产生很大的电流,这个二极管就是续流用的,把这个大电流吸收掉。
这句话是错误的!详细解释,可以看5,6,7楼!

网友D:
具有电感特性的元件,其电流无法从一个值瞬间跳变到另一个值。如果本来提供电流通路的元件从“通”变成“断”,电感两端会产生高电压------电流在开关断开的瞬间仍然保持之前的值。
如果没有VD1,VT1将会进入击穿状态,容易导致VT1破坏。
有了这个二极管,VT1断开后电流还可以从VD1那边走,VT1只需要承受电源电压+VD1的导通电压,不会有破坏的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在吸合和断开的时候,会瞬间产生很大的电流,这个二极管就是续流用的,把这个大电流吸收掉。 ...

错啦!
线圈通电时电流从0开始缓缓增大,至最大值Im稳定;
而断电时电流从Im开始降,直至为0。
简述要点:始终未有“大电流”发生或存在。
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什么都可以发生,唯“瞬间大电流”不能。

小朋友们注意啦!已按7L提醒改正。

网友E:
请注意,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请不要说“继电器在吸合和断开的时候”,
这会误导很多小朋友以为是跟继电器的负载有关系。
“继电器线圈在通电和断电的时候”。

续流二极管不是用来吸收电流的,是用来维持电流的,真正吸收电流的其实还是线圈本身的直流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具有电感特性的元件,其电流无法从一个值瞬间跳变到另一个值。如果本来提供电流通路的元件从“通”变成“断 ...

这个给我解惑了,一直认为这个二极管是吸收电流用的,从电感的角度分析,解释的太明白了!

网友C:
五六七楼加起来,就是一个完美的答案!
太受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五六七楼加起来,就是一个完美的答案!
太受用了!

别客气

网友C:
每次碰到这类的问题,总是习惯从经验的角度去分析,虽然最终的做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可是分析原理确实是错误了,看来,没养成好的习惯,基本理论也是欠缺的。

网友F:
温习一下相关知识

网友G:
在论坛与人分享经验就是温习知识

网友H:
简言之, 当VT1或S1断开时, 电感由于不能突变的特性, 产生的感应电压得不到释放, 会打坏VT1或S1; 而VD1则给出了感应电压的释放回路.

网友I:
用到过,只知道是保护器件用的

网友J:
伦茨定律能够很好解释。

网友K:
貌似有点争论,去问了度娘一下,这续流二极管就是继电器断开时,让线圈产生的能量通过它消耗掉,从而保护下级电路;续流的意思就是让电流维持下去,并联到线圈就是让线圈断电时,产生反向电动势,通过这个二极管形成另一条回路消耗掉,从而保证下级电路不受这断电产生的能量影响;

说白点其实就是下面的路没了,前面是一堆花花草草,由于惯性他又不能停下来,我们又不能让他继续走下去破坏环境,就给他开拓了另一条路,让他转圈圈,惯性没了,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B:
一点儿争论都没有!这种事儿去问一个娘们儿家的,能有什么好果子?

网友E:
度娘!
“让线圈产生的能量通过它消耗掉”,这是错误的,线圈没有“产生”能量,而是“储存”的能量。

网友L:
终于遇到一个能回答的问题了,还来晚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K:
貌似有点争论,去问了度娘一下,这续流二极管就是继电器断开时,让线圈产生的能量通过它消耗掉,从而保护下 ...

大赞,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度娘!
“让线圈产生的能量通过它消耗掉”,这是错误的,线圈没有“产生”能量,而是“储存”的能量。 ...

我基础还是不够好

网友B:
太厉害了,用花花草草来理解电感续流!实在是高,我也用烙饼来比喻迭加!还有用接力棒定义电流源呢!

网友M:
原来 老鸟 都躲在 21ic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具有电感特性的元件,其电流无法从一个值瞬间跳变到另一个值。如果本来提供电流通路的元件从“通”变成“断 ...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点感性元件从通到断,其实已经产生高电压(有过程),电压升高导致二极管导通,形成了回路,停止电压继续升高。所以尽量选用快速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N: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点感性元件从通到断,其实已经产生高电压(有过程),电压升高导致二极管导通,形成 ...

没有必要,电流够了就可以。

网友E:
这只能说实际使用时没有必要,而理论上有必要。

网友O:
电感的公式:u=L*(di/dt)。,晶体管在开关状态,电流变化率非常的大,即di/dt非常的大,即在晶体管处于开关状态时,在状态切换时,产生一个很大的电动势,加在晶体管的集电极上。
1 在晶体管饱和时,电流从0变到I时,由于加在电感上的电压没发生变化,所以电流是逐渐变大并最终稳定的。
2 在晶体管关断时(为便于理解,考虑晶体管是理想变化,即瞬间就关断,不需要时间),由于电感一端是电源,另一端相当于开路,电流没有回路,电流从I瞬间变为0,由电感的V-I公式,其会产生一个极高的反向电压,这个电压就会损坏晶体管。
3 增加了二极管后,晶体管断开点对于电感来讲就不再是悬空,反向电动势由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决定,由二极管的V-I特性,反向电压不会太高,从而保护了晶体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只能说实际使用时没有必要,而理论上有必要。

怎样体现“理论上的必要性”?

网友E:
那条回复是关于二极管速度的。  如果线圈是理想的电感加直流电阻,开关三极管的速度足够快,而且这回路里边没有其它容性器件存在,那么,续流二极管必须有足够快的响应。  而实际电路中还存在线圈的分部电容,这会降低对续流二极管的响应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条回复是关于二极管速度的。  如果线圈是理想的电感加直流电阻,开关三极管的速度足够快,而且这回路里边 ...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