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环境下找不到core_cmInstr.h文件的处理

楼主(2016-04-21):
我的KEIL 5.18安装在了“C”盘,并且先后安装ST、FSL和TI的多种PACK文件,KEIL的安装目录已经占据了C盘近7GB的空间。随着PACK文件数量的增多,C盘空间减少,系统运行越来越慢。于是就把KEIL删除后重新安装了一遍,PACK文件也只是装了几个近日要用的。装好后打开之前的工程编译,提示:“..\CMSIS\core_cm3.h(147):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Instr.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clude <core_cmInstr.h> ”,找不到core_cmInstr.h文件。傻眼了……
在网上扫荡一番……

终于干活了
发贴做个记录,下次忘了好找

网友A:
原创帖子,打赏奖励!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创帖子,打赏奖励!赞一个!

谢谢版主夸奖!

网友B(2017-02-10):
不错,解决了,感谢!

网友C:
这个不是自己添加的路径吗?

网友C:
不过这个文件确实没有怎么用过。

网友D:
你用不到的芯片的pack可以选择不安装。

网友E(2017-05-03):
这个不是在cmsisi里面吗?

网友E:
可能保存的路径不对。

网友F(2018-04-25):
赞一个,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keil4的编译,文件安装到D盘了,而且路径多少有些不一样,但后面一样,解决问题了

多谢大神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一个,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keil4的编译,文件安装到D盘了,而且路径多少有些不一样, ...

共同学习

网友G(2018-12-02):
正在学习,从搭建环境开始

网友H(2019-08-23):
好好的工程,乱折腾哈

网友I(2025-06-14):
我用5。38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