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STM32定时中断可以处理 多少个函数

楼主(2016-04-21):
项目涉及 50多个定时,秒级别延时,目前想到的办法,设置1个定时器1s的中断
中断处理中例如,
/*定时器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 TIM_GetITStatus(TIM3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if(Warning_Htemper_T==1)  //报警高温室内定时时间标志

                    {

                                     if( Warning_Htemper_time==0)

                                        {  Warning_Htemper_time=0; }

                                    else

                                       {  Warning_Htemper_time--; }

                }

            if(Warning_Ltemper_T==1)       //报警低温温室内定时时间标志允许标志

                  {

                          if( Warning_Ltemper_time==0)

                          {    Warning_Ltemper_time=0; }

                       else

                     {  Warning_Ltemper_time--; }

             }

          if(Warning_Hhum_T==1)       //报警高湿室内定时时间标志允许标志

                  {
                           if(  Warning_Hhum_time==0)

                             {  Warning_Hhum_time=0; }

                        else

                         {   Warning_Hhum_time--; }

           }

         if(Warning_Lhum_T==1)       //报警低湿室内定时时间标志允许标志

          {

                     if(  Warning_Lhum_time==0)

                          {  Warning_Lhum_time=0; }

                  else

                         {  Warning_Lhum_time--;   }

           }
                等等很多定时标志定时,  可以每个标志写个小函数,
             这样50 多个会不会有漏掉的函数啊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 TIM_FLAG_Update);

        }

}
或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都是判断标志的话,不会占用多少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判断标志的话,不会占用多少时间的。

多谢提示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写
维护起来麻烦

网友C:
在中断里写这么多处理函数,是编程的大忌。

中断应当只加一,
然后在main函数里判断大小。

网友:
中断里产生标志,在main函数做处理

网友D:
中断最好快点少处理,主要事情都主函数来处理

网友E:
中断中设置标志位,然后快速退出中断,在主任务中处理中断标志位的事情。

网友F:
这样的if else不占用什么时间
不过还是建议建立关联任务

网友G:
中断里处理函数多,会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