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ucos 全局变量如何使用

楼主(2016-04-22):
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在两个任务中都想使用,但是呢,有可能发生同时使用的情况。现在想呢其中一个使用的过程中另外一个不能用,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做到呢?互斥信号量能做到吗?

网友A:
UCOS不宜使用全局变量

网友B:
全局变量就意味着使用此变量的函数不可重入,多任务中会常常发生函数重入。因而在操作系统要用互斥信号等方法,让只有唯一个函数使用某个全局变量

网友C:
这个方式有很多:信号量保护,互斥信号量,锁调度,禁用中断等等都可以。关键是看具体的情况。如果只是简单的赋值或者取值操作,可以考虑禁用中断,毕竟时间很短。如果操作时间过长则可以考虑互斥信号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