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os-ii示例3:互斥型信号量测试

楼主(2016-04-22):
环境:

主机:WIN8

开发环境:MDK4.72

ucgui版本:3.90

ucos版本:ucos-ii

mcu: stm32f103VE

说明:

本示例新建一个互斥型信号量,通过此信号量每次只能有1个任务使用资源函数resource

注意:

1.互斥型信号量的创建不能在内核初始化之前

2.互斥型信号量的请求和释放函数只能在同一个任务中执行,如果一个任务请求了信号量,另一个任务释放信号量的操作会失败

3.为了应对信号量导致的不同任务之间的优先级反转,互斥型信号量的创建需要设置一个优先级,且这个优先级必须是尚未使用的,否则会创建失败

效果图:

源码:

#define TASK_STK_SIZE       512

/*********************************************************************
*                           静态函数
**********************************************************************/

static void task_start(void *pdata);
static void task1(void *pdata);
static void task2(void *pdata);

static void resource(char *task_name);

/*********************************************************************
*                           静态变量
**********************************************************************/

/*********************************************************************
*                           任务堆栈空间
**********************************************************************/

static OS_STK Task_Start_Stk[TASK_STK_SIZE];
static OS_STK Task1_Stk[TASK_STK_SIZE];
static OS_STK Task2_Stk[TASK_STK_SIZE];

/*********************************************************************
*                           信号量
**********************************************************************/

OS_EVENT *Semaphore;

/*********************************************************************
*                           函数
**********************************************************************/

int main(void)
{
    //初始化内核
    OSInit();
    //创建任务
    OSTaskCreate(task_start,(void *)0,Task_Start_Stk + TASK_STK_SIZE - 1,10);

    //启动任务
    OSStart();
}

/*********************************************************************
*                           任务函数
**********************************************************************/

static void task_start(void *pdata)
{
    uint8_t err = 0;

    //载入世界
    world_load();

    //设置背景色
    GUI_SetBkColor(0xb07c17);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BLACK);

    Semaphore = OSMutexCreate(0,&err);

    //新建任务
    OSTaskCreate(task1,(void *)0,Task1_Stk + TASK_STK_SIZE - 1,11);
    OSTaskCreate(task2,(void *)0,Task2_Stk + TASK_STK_SIZE - 1,12);

    while(1)
    {
        OSTimeDlyHMSM(0,0,3,0);
    }
}

static void task1(void *pdata)
{
    char str[30] = {0};
    uint8_t err = 0;

    while(1)
    {
        //请求信号量
        OSMutexPend(Semaphore,0,&err);

        //显示
        sprintf(str,"task1 time:%ds",OSTimeGet());
        GUI_DispStringHCenterAt(str, 120, 5);
        WM_Exec();
        OSTimeDlyHMSM(0,0,1,0);

        //使用资源
        resource("task1");

        //释放信号量
        OSMutexPost(Semaphore);
    }
}

static void task2(void *pdata)
{
    char str[30] = {0};
    uint8_t err = 0;

    while(1)
    {
        //请求信号量
        OSMutexPend(Semaphore,0,&err);

        //显示
        sprintf(str,"task2 time:%ds",OSTimeGet());
        GUI_DispStringHCenterAt(str, 120, 20);
        WM_Exec();
        OSTimeDlyHMSM(0,0,3,0);

        //使用资源
        resource("task2");

        //释放信号量
        OSMutexPost(Semaphore);
    }
}

static void resource(char *task_name)
{
    char str[30] = {0};

    //显示
    sprintf(str,"%s use resource:%ds",task_name,OSTimeGet());
    GUI_DispStringHCenterAt(str, 120, 40);
    WM_Exec();
}

网友A:
互斥信号量必须是二值信号量,普通信号量可以保护共享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