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PIC®/AVR®/dsPIC®产品] 怎么看看语句运行时间?记得郭天祥讲过?

楼主(2016-04-22):
如题,记得郭天祥视频里有过看几条语句之间的运行时间的方法来着,好像前边后边写了个什么语句,但是忘了哪个视频了,有没有人记得呀?

网友A:
可以用跑表

楼主:
什么跑表?能解释的详细点吗。。。

网友A:
我现在不用PIC了,没有环境。我记得MPLAB里有个STOP WATCH

网友B:
在MPLAB里设置为软仿,调整实际晶振频率,打开跑表。在要测试语句前设置断点,全速运行到此、或者待程序指示箭头运行到此,将跑表清零,再单步运行,此时跑表里显示的时间……

网友C:
keil里面有啊,看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跑表?能解释的详细点吗。。。

是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keil里面有啊,看图

又学会了一招,多谢

网友F:
有硬件可以用示波器和IO口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硬件可以用示波器和IO口来测量

谢谢,我这么用了,我用的单片机不支持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里面有啊,看图

谢啦,不过不是keil

楼主:
谢谢各位,不过我用的MPLABx系列的,刚刚查到了手册,也可以跑表,可惜我用的K系列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