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学课本里不会有的基础知识:电阻读数方法

楼主(2016-04-22):
    电阻电子行业最常见、应用最广泛的元器件之一,其英文名字叫做Resistor,常用R来表示。它的单位是欧姆,用符号“Ω”来表示。在物理学中,电阻表示导体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电阻越大,对电流的阻碍作用越大。电阻元件是对电流呈现阻碍作用的耗能元件。

对于一个电阻,我们最直观的认识是这个电阻是多大的,也就是他的阻值是多少。那电阻的阻值该怎么读呢?下面分别介绍色环电阻和贴片电阻的读数方法。

一、色环电阻读数方法

色环电阻也就是常见的直插电阻,根据色环的数量一般分为四色环和五色环。每个色环所代表的含义各不相同,如下图所示。
四色环读数方法

第一个色环:第一个有效数字;
第二个色环:第二个有效数字;
第三个色环:表示倍率;
第四个色环:表示误差,即精度;
四色环举例:
第一个色环:黄色,代表4;
第二个色环:紫色,代表7;
第三个色环:红色,代表10的平方;
第四个色环:棕色,代表±1%;

所以,这个电阻的阻值为47×10^2=4700Ω=4.7K欧姆,误差为±1%。

五色环举例:
第一个色环:黄色,代表4;
第二个色环:紫色,代表7;
第三个色环: 黑色,代表0;
第四个色环:棕色,代表10;
第五个色环:棕色,代表±1%;
所以,这个电阻的阻值为470×10=4700Ω=4.7K欧姆,误差为±1%。

对于色环电阻的读数方法,大家只做个了解就可以了,现实当中没有人会去**色环所代表的数值,而且现在很多色环的颜色打的都不标准从而给辨识带来了干扰。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个不借助任何工具而只通过色环就可以正确读出阻值的人,那就喊他大神吧。

楼主:
二、贴片电阻读数方法

贴片电阻表面都有数字丝印,只要清楚了数字的含义就可以确定阻值和精度了。

贴片电阻阻值误差精度有±1%、±2%、±5%、±10%精度,常规用的最多的是±1%和±5%,5%精度的用三位数字来表示,而1%精度的用四位数字来表示。举例如下:
电阻表面的丝印为103:
前两位数字10代表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3代表倍率,即10^3,所以103电阻的阻值为10×10^3=10000Ω=10K,精度为5%。
电阻表面的丝印为1502:
前三位数字150代表有效数字,第四位数字2代表倍率,即10^2,所以1502电阻的阻值为150×10^2=15000Ω=15K,精度为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丝印带R的情况,这表示带有小数的电阻,R所在的位置就是小数点的位置。
电阻表面的丝印为R047:
R所在的位置表示小数点的位置,R047就表示0.047欧姆的电阻。
怎么样?是不是对电阻的读数方法有些了解了?注:本文只是对基础内容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希望对初学者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如果是大神还请斧正。

网友A:
这个真的很多人都不会。

网友A:
大学的时候学习的,现在都忘了

网友B:
确实现在不会读取了。

网友B:
有相关的读取软件的。

网友C:
都忘了怎么读取色环了。

网友C:
楼主这个**确实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D:
基础知识,感谢楼主分享。坛里的伙伴们要多多分享知识和经验。

网友E:
这个确实值得看一看。

网友E:
这种读取色环的都是硬件高手的。

网友F:
贴片的还是好看一些

网友F:
分辨颜色不容易,容易弄混了

网友G:
还有一种贴片电阻下面加下划线的

网友H:
楼主这是带领大家回忆经典呢

网友H:
当时都是用万用表测试的。

网友I(2016-05-22):
现在真的不会读了。

网友I:
而且颜色还分不清楚的

网友J:
这个真的不好区分开。

网友J:
一般都是万用表测量的。

网友I:
大学里面见过,但是没有实践过。

网友I:
有相关的软件可以计算的。

网友K:
反正我是不会读这些色环参数了。

网友K:
最好能够弄个软件直接识别读取。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最好能够弄个软件直接识别读取。

你是说设计一个app直接扫描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最好能够弄个软件直接识别读取。

就跟扫描二维码差不多性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就跟扫描二维码差不多性质的。

色环电阻查询器APP下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是说设计一个app直接扫描吗?

色环电阻识别工具软件官方下载|色环电阻识别工具软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色环电阻识别工具软件官方下载|色环电阻识别工具软件

这个软件没有识别成功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色环电阻识别工具软件官方下载|色环电阻识别工具软件

还是手工设置计算的软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