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应广公司的芯片P201CS08停产,有没有PIN对PIN的替代芯片?

楼主(2016-04-22):
应广的P201CS08参数如下:
电压2.5V~5.5V;8个管脚,1脚为VDD,8脚为GND,其他6个为IO脚。求Pin对Pin的MCU推荐,能长期供应的,谢谢!

网友A:
楼主,您好!我这边有完全Pin对Pin应广的

楼主:
有没有台湾的单片机可以Pin对Pin替代?性价比高,大量在用的。

网友B:
这样的可以吗

楼主:
有没有功能简单,容易编程的单片机推荐?我们公司做太阳能LED灯具的,有些产品功能比较简单,我用的stm32芯片资源浪费。

楼主:
sonix的SN8P2501D SO8可以,不知道松翰的单片机好编程不?不懂汇编,用c语言行不行?

网友C(2016-06-14):
引用 楼主:
sonix的SN8P2501D SO8可以,不知道松翰的单片机好编程不?不懂汇编,用c语言行不行? ...

可以用c  只是写的时候注意RAM的使用,只有48个RAM,很容易就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c  只是写的时候注意RAM的使用,只有48个RAM,很容易就用完了

48个字节的RAM?那怎么够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8个字节的RAM?那怎么够用啊。

所以要省着用啊

网友D(2016-09-01):
芯圣有类似资源的MCU,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有的,对脚 的,价格很便宜,一元以下。看型号,几毛也有,FLASH,带EEPROM,AD。等,李生1367616436 ...

不好意思,已经换工作了。